受阿莫的 雕刻机LED照明方案 的启发,准备制作同样的LED照明,以及十字光标基准线,敬请期

楼主(2009-12-01):
已经做了对刀块,对到那一点,不太清楚,有了十字光标基准线,就方便了。正在采购零件材料,敬请期待

网友:
十字光标哪里有买

网友:
东明的激光器,应该是与电子市场上一样的,即外壳是正极。所以,安装时要注意极性。

我们网站的项目吃过亏,后来订做了一批才解决这个问题。 详情:装配时发现之前忽略了一个细节:我们采购好的辅助对位激光管,金属外壳内部竟然是与5V短接的,导致不能直接固定在接地的雕刻机金属架上(已解决)

网友:
我也做了个类似的,不过我是把裂口从边上一直开到正中央那个圆的地方,这样的话大点小点都没问题了

楼主:
山寨版 雕刻机LED照明 + 激光`基准线控制开关ourdev_510433.jpg(文件大小:451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1203111.jpg)

模拟照明 (原文件名:20091203115.jpg)

山寨版 还效果不错 (原文件名:20091203116.jpg)

网友:
效果还不错啊。还有一个开关。

楼主:
完成95%,剩下邮购的激光基准线还没到货。

对刀块与Z轴控制箱的对刀接口 (原文件名:20091201102.jpg)

对刀块 (原文件名:20091201108.jpg)

山寨LED照明 + 开关(LED & 激光) (原文件名:20091203111.jpg)

翻个面 (原文件名:20091203112.jpg)

特写 (原文件名:20091203114.jpg)

测试亮度 (原文件名:20091203115.jpg)

亮度还可以 (原文件名:20091203116.jpg)

拿个12V电源来供电 (原文件名:20091204117.jpg)

电路太简单了,级别不高,不搭调 (原文件名:20091204118.jpg)

用剩下的亚克力雕一个座子,再雕一个34063的稳压板18V to 12V (原文件名:20091204119.jpg)

整体感觉不错,亮灯表示有12V,正常供电 (原文件名:20091204123.jpg)

接好后的实际效果还有对刀块,挺好,不用打手电筒了 (原文件名:20091204125.jpg)

楼主:
Z轴对刀接口余下2针没有用,就把12V的电源放在里面,并接出来供电 (原文件名:20091204126.jpg)

楼主:
手机拍的对刀,画面不是挺理想

楼主:
手头上能够拿到的材料零件,不是太离谱,我都会拿来用

变压器是比较丑,不过电流电流够了就能用

34063(非30463)便宜,手头上也有,就用了,性能不错

两个开关是拆机的进口货,手感挺好,此安装方式,并不影响雕刻工作,也方便

在机箱开孔打洞,那就更费事,也舍不得、

对刀口接头厂家没送,我一时找不到,也不好找。PIN头插上去挺紧的,实用。

修正一下,我是山寨阿莫机器的功能,而非产品照抄,应该说是DIY比较合适。自己使用,并非产品,应该强调实用性

网友:
修正一下,我是山寨阿莫机器的功能,而非产品照抄,应该说是DIY比较合适。自己使用,并非产品,应该强调实用性

~~同感~~能做到这样相当好了

网友:
做得很不错。

只要不是照抄我们的机器外形,并且销售谋利,我们的欢迎的。

网友:
热溶胶强度不够,也难看,建议用AB胶固定,强度很大.另外固定形状也可以做得漂亮(流动性大,可调整形状)

网友:
我这里买一个氙气灯呀  一照全白看见了 呵呵

楼主:
二手市场淘到对刀接口的接头
.
二手市场淘到的对刀接口 (原文件名:20091206130.jpg)

去买一些配件,却意想不到地看到了眼熟的对刀接口,尺寸没把握,才3元钱,买回来试试。哈,公母头恰好合适。

本来想买一对军规接头来换(机器上其他的接口基本上都是军规那种大接头),看起来又长又丑。

这个对刀接口接头,是快速型的,插拔很方便,但光拉线是拉不脱的,有2个小球卡着。

楼主:
换上 对刀接口接头

侧面,Z轴换上对刀接口接头 (原文件名:20091206131.jpg)

正面,Z轴换上对刀接口接头 (原文件名:20091206132.jpg)

楼主:
一字激光器到了,赶紧完工结案。

线比较长,直径小了一些,要做点修改 (原文件名:20091214133.jpg)

改好打上热熔胶固定 (原文件名:20091214134.jpg)

装到主轴上的效果,激光线比较粗,便宜货 (原文件名:20091214136.jpg)

对刀块留下的螺孔,刚好装上6mm的强力磁铁 (原文件名:20091214139.jpg)

吸在主轴外壳上,方便使用 (原文件名:20091214140.jpg)

网友:
装到主轴上的效果,激光线比较粗,便宜货 (原文件名:20091214136.jpg~~~你花多少钱买的一对?我花20元买了一对,激光线的粗细还可以调整的。你这个光线太粗了不行~~~~

网友:
对刀部分怎么做的,能说说吗?需要控制电路上做什么修改呢,能否给个准确的电路提示,谢谢啦

楼主:
我的机器自带ARM控制系统,内含对刀功能,只要把对刀块的厚度输入后,执行对刀时,系统会把这个值修正到Z轴的0值上,机器上有对刀接口,其实就是与机器外壳短路了,这个就是对刀信号。所以我的对刀块下面有贴上一层胶带,避免平常就与机台短路。

楼主:
接下来准备做主轴转速显示器,也就是 techometer。参考了几张图:

Digital tachometer with blue display on a MicroLux milling machine. (原文件名:TachometerOnMill.jpg)

Tachometer circuit board featuring an Atmel ATTiny861 microcontroller. (原文件名:Motherboard.jpg)

Side view of the milling-machine digital tachometer showing washers to hold the board flat and right-angle headers to connect the numeric LED display board. (原文件名:Side.jpg)

Lite-On blue numeric LEDs soldered to a daughterboard that connects to the motherboard using a strip of right-angle headers. (原文件名:LCDConnection.jpg)

自己的电路已经做好,初步测试信号没问题,就剩下程序部分。完成后再上图。

楼主:
左侧插针承接对刀接口的电源与信号,下方2针是12V电源往下接到LED照明板,下方4针分出一针是对刀器信号输入,3针接反射式光电传感器,侦测主轴转速。

七节管显示测试 (原文件名:20091217141 (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