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wav播放器做出声了,太高兴了

楼主(2009-12-01):
没用滤波,pwm直接接耳机就出声了,不过有噪声,只能要叫,就可以慢慢改,太高兴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34436&bbs_page_no=1&bbs_id=1000
我现在正在做能够录音的,也就是使用片内ADC采样数据,然后存放SD卡里面,以WAV格式存放。现在问题是原先SD卡坏了,没有办法测试效果。

楼主:
adc采样的我以前做过一个,用avr模拟的usb 话筒,声音效果比现在这个播放的要好些,现在这个播放一直有啸叫声

网友(2014-01-14):
我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