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台湾盛群半导体的 合泰单片机怎么样?

楼主(2009-12-01):
对于要学习他的新手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
学51系列的吧

网友(2012-09-13):
小家电上用的不少

网友:
芯片  是可以的。
学好51和C语言就好了。  对C来说  这2家的芯片特殊的地方不多。

如果要学的  还真的不好整   因他的芯片大部分都是OTP的   不过你可以下载它的IDE  用用。仿真的话 要买仿真器的  这个比较贵  大约800~1200元。 而且  换不用的芯片  要换仿真模块的  一个芯片对应的模块大约400元左右。  烧录器 大约也是800元左右。  台湾芯片的仿真器和烧录器  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网友:
感觉芯片质量一般不过系列很是齐全。最近就被逼学习这款MCU,不过看到拉线上那些不良品我心都凉了---都是IO口损坏!

网友(2013-02-25):
仿真器太贵了

网友:
芯片还是不错的,自己学就是仿真器贵了点.

网友:
芯片品种齐全,有相应的模块针对应小家电,芯片质量不稳定(可能是国内封装厂的问题)。

网友A:
台系中算是价格稍高一点的,性能也是台系中最稳的一款了,我以前用过几年,现在已不做这个了,另外我有合泰仿真器谁想要我转给谁

网友:
以前做复读机的时候用他的裸片。

网友:
     对于新手如果是学习,建议用其他的比如STC,ATMEL等单片机,下载工具便宜,编译器实用人数众多,容易沟通交流,而且芯片种类比较丰富,容易购买。合泰的单片机适合批量产品实用(产品基本无变化),价格便宜,作为初学和小批量生产的不太适合, 具体原因有:
     1、合泰单片机种类繁多,但大部分是OTP的,近年来FLASH类型的多了些,但是限的用停用的也很多,一不留神选了个停产的,以后的购买芯片是个大麻烦;
     2、开发工具比较贵,需要购买仿真器,而且每种仿真头只支持部分MCU,如果你想换合泰的其他的mcu,或许需要再次购买仿真);
     3、合泰的单片机同数目引脚的MCU好些不兼容,不像一般想象的那样,一个厂家的同引脚的MCU可以直接替换(比如升级程序空间或更换功能更多的MCU),比如28脚FLASH封装的排列顺序就有好几种。
    4、合泰的代理商MCU出货一般都是批量(至少几百一千以上),少数的十几个几十个的比较难买,而且价格也贵了不少。

网友(2013-08-23):
确实1k是最小起订量,除非你要的这颗料有库存,否则需要订货 周期也长点

网友(2013-10-09):
引用 网友A:
台系中算是价格稍高一点的,性能也是台系中最稳的一款了,我以前用过几年,现在已不做这个了,另外我有合泰仿真 ...

大哥你的是哪个型号的仿真器

网友:
合泰仿真器已出了

网友(2013-11-14):
可不可以弱弱的推荐下自己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