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VC5410时钟的困扰,恳请帮忙解答

楼主(2009-12-02):
最近在做DSP实验,使用的是达盛科技的EL-DSP-EXPII实验箱,但是遇到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这里求助大家。

复位时钟设置 (原文件名:复位时钟设置方式.jpg)

上图是5410复位后的时钟寄存器CLKMD的初始值,这里的问题是:同样是使用内部时钟源,频率除以2,CLKMD的值为4000H和7000H,这有什么不同吗?还有,既然PLL被禁用了,那这个频率除以2是什么意思呢?

CLKMD寄存器 (原文件名:CLKMD寄存器.jpg)

CLKMD寄存器定义如图所示,从寄存器各位的定义来看,复位后默认PLL是关闭的,也就是说PLL是不起作用的。那这个时候时钟源是来自于哪里?内部晶振吗?可参数手册上有这样一句话:
The clock generator provides clocks to the 5410 device, and consists of an internal oscillator and a
phase-locked loop (PLL) circuit. The clock generator requires a reference clock input, which can be provided
by using a crystal resonator with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or from an external clock source.
意思是:时钟发生器为5410提供工作时钟,是由一个内部振荡器和一个锁相环电路组成的。时钟发生器需要一个参考输入时钟,这个参考时钟可以来自于外部晶振和内部振荡器配合产生,或者来自于外部时钟源。

莫非TMS320VC5410必须要接外部晶振吗?如果不需要接外部晶振,那么内部时钟频率到底为多少呢?

做DSP时钟实验,源代码如下:
;File Name:exp01.asm
;the program is compiled at no autoinitialization mode
        .mmregs
        .global _main
_main:
        stm         #3000h,sp   ;设置堆栈指针
        ssbx        xf          ;置位xf(External Flag)管脚
        call         delay       ;延时
        rsbx        xf          ;复位xf管脚
        call         delay       ;延时
        b          _main       ;无条件跳转
        nop
        nop

;delay .5 second
delay:
        stm         270fh,ar3   ;将长立即数270fH放入寄存器ar3
loop1:
        stm         0f9h,ar4    ;将长立即数0f9H放入寄存器ar4
loop2:
        banz         loop2,*ar4- ;内循环ar4--
        banz         loop1,*ar3- ;外循环ar3--
        ret                 ;返回
        nop
        nop
        .end

这是示例代码,注释中标注的0.5s,实际实验中LED闪亮速度是2s。也就是说时钟频率约为5MHz,我观察了一下,实验箱上的外部晶振是10MHz的。只有把CLKMD1~CLKMD3的跳线帽全部拔下,即使得CLKMD的寄存器复位值为7000H,LED闪烁速度才为0.5s,可5410的DataSheet上不是说7000H是保留值么?这是为什么啊?疑惑,恳请大虾帮忙解答,附上我们的实验手册,见实验五。

楼主:
晕了,没人回答么?

楼主:
顶起来……恳请大虾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