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中断函数

楼主(2009-12-02):
各位好!PIC中断函数怎么写(函数名),我刚学PIC请问那位大侠能奉献一份PIC C教程,谢谢!

网友:
google "gooligum tutorial".

it is the best. and it is free.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张明峰出的一本PIC的书具体书名忘记了,写的很经典。

PIC所有的中断函数方式都是采用关键字 interrupt 加自定义中断名(可以随意起只要不和系统关键字冲突即可)
例如:

void interrupt ADC(void)
{
if(ADIF)
{
ADIF=0;//清中断标志避免连续进入中断不能退出(死循环在中断内部)
;``````````ADC中断处理程序,所有中断程序力求简洁高效尽量不要在中断内部使用指针或超过100行代码量的处理程序
ADGO=1;//如果想继续转换就将ADGO位置位
}

}

网友:
void interrupt ABCDEFG(void)
{
    if (1 == ADIF) {
           ADIF = 0;
         // user
    }
    else if (1 == TMR1IF)
    {
        TMR1IF = 0;
        // user
    }
    else if (1 == TMR2IF) {
        TMR2IF = 0;
        // us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