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ckEdit 开发AVR单片机设置方法

楼主(2009-12-02):
可能描述不是很详细,敬请见谅.
建立工程的时候 选择的 Build with a user-maintained makefile....
自己的makefile文件.
然后使用winavr的mfile生成makefiel 添加到工程文件中.
需要你安装tcltk运行环境 可能需要安装cygwin套件.
编译选择Build 菜单中的excute makefile 中的all菜单

如果想单独编译某个文件 需要build中的GNU C options中设置正确的编译器和连接器.
如果多个文件,需要修改Makefile中的SRC = $(TARGET).c 位置添加其他文件到后面

记得添加Tag文件 这样一些函数就能自动提示 tools菜单中的tag files 中添加其他文件到其中.
还有就是一些include 路径也可以适当添加.

这样在slickedit中可以执行编译 编辑 具有完善的项目管理 版本管理 代码自动完成 函数列表 代码格式化等功能.

比一般的IDE开发环境的编辑功能要完善很多.调试功能如果设置应该也支持gdb调试的 我没有尝试.
编译arm开发stm32也可以参照上面设置.
如果运行不了avr-gcc 检查你的环境变量的path中是否可以找到avr-gcc 默认安装winavr是会自动添加到环境变量中的.
如果需要使用avrlib 需要复制其中文件到你的工程源文件目录中并且添加#include "spi.h" 才能编译 记得同时修改makefile

网友:
SlickEdit首次听说!孤陋寡闻了,呵呵,介绍一下

楼主:
应该说是功能比较强大的编辑器,也是比较昂贵的编辑器.一般编辑器有的功能它应该都不缺少.

项目管理 版本管理 语法高亮 代码自动完成
函数与符号列表 FTP/SFTP到远程文件编辑
函数定位与预览
代码格式化 支持待用Makefile编译
或者自动使用gcc/gdb调试 等

支持C/C++ Jva PHP perl HDL 等几十种语言的语法分析.

Visual X-Tools 嵌入式开发工具就是使用这个编辑器做了第二次开发而成的.

提示:
    开始使用可能觉得不如SourceInsight好用,如果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会发现它是相当好用的编辑器.几乎赶上或超过VS6+VA.

网站: http://www.slickedit.com/

List members               Surround With         Smart Line Selections
Code Navigation            Auto-Completions        SmartPaste®
Dynamic Surround           DIFFzilla® - Editable,    Dynamic Diff Tool         Syntax-driven Searching
XML/HTML Formatting         Code Templates          Regex Evaluator
Preview Tool Window          Aliases  Emulations
References View             Comment Wrapping             Recorded and Programmable Macros
Syntax Expansion              Backup History            Command Line

网友:
详细配置方法能否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