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2i GPRS模块资料汇总

楼主(2009-12-02):
继TC35i/mc39i/mc55后,siemens/cinterion又推出了mc37i/mc52i/mc55i。
MC52i包括了MC35i,MC39i,Tc35i的所有功能,引脚和指令完全兼容MC55/MC56。

MC52i 和 MC55i的区别
MC52i和MC55i是内部自带协议栈的两个GPRS模块,他们支持以下Internet服务:
1. Socket Client and Server for TCP, Client for UDP;
2. FTP Client;
3. HTTP Client;
4. SMTP Client;
5. POP3 Client;
    该两款模块最大的区别在于,MC52i是2波段(900MHz/1800MHz)的gprs模块,而MC55i是4波段(850MHz/900MHz/1800MHz/1900MHz)的gprs模块,其中MC55i模块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国家的GSM网使用。

MC52i/MC55i TCP/IP通讯配置
    MC52i和MC55i是Cinterion公司(原西门子)最新的两款内部带有TCP/IP协议栈的模块,该两款模块都是工业级别的模块,目前广泛运用于智能公交、无线数传(DTU)、远程无线抄表等系统应用中,可在-40度和+80度的环境下正常工作,功耗低、可靠性高、性价比高。
    MC52i和MC55i的最大区别在于MC52i是两波段的而MC55i是四波段的,在使用内部TCP/IP协议栈进行无线通讯方面,其控制方法是一样的,主要使用的以下几个AT指令;
1. AT^SICS;  ----- Siemens (module) Internet Connection (Profile) Setup
2. AT^SISS;  ----- Siemens (module) Internet Service (Profile) Setup
3. AT^SISO;  ----- Siemens (module) Internet Service (Profile) Open
4. AT^SISC;  ----- Siemens (module) Internet Service (Profile) Close
5. AT^SISR;  ----- Siemens (module) Internet Service (Profile) Read
6. AT^SISW;  ----- Siemens (module) Internet Service (Profile) Write

具体使用说明如下:
(1)AT^SICS(Internet Connection Setup Profile) <!-- [if gte mso 10]>
命令格式:AT^SICS: <conProfileId>, <conParmTag>, <conParmValue>
命令参数:
  conProfileId 指连接平台,可以建立0-5共6个不同的连接;
  conParmTag   指连接参数,包括user 、passwd 、apn 等;
  conParmValue 指提供的连接类型,包括GPRS0 、CSD(电路交换数据业务)、none(清空)三种方式。
举例说明如下:
AT^SICS: 0,"conType","GPRS0"      // 连接平台0 ,连接方式是GPRS
AT^SICS: 0,"user","nd"            // 连接平台0 ,设置用户名
AT^SICS: 0,"passwd","nd"          // 连接平台0 ,设置密码
AT^SICS: 0,"apn","cmnet"          // 连接平台0 ,设置APN
AT^SICS: 1,"conType",""           // 连接平台1 ,空
AT^SICS: 2,"conType",""           // 连接平台2 ,空
AT^SICS: 3,"conType",""           // 连接平台3 ,空
AT^SICS: 4,"conType",""           // 连接平台4 ,空
AT^SICS: 5,"conType",""           // 连接平台5 ,空

(2)AT^SISS(Internet Service Setup Profile)
命令格式:AT^SISS=<srvProfileId>, <srvParmTag>, <srvParmValue>
命令参数:
SrvprofieId 是服务配置ID,可以建立0-9共10个配置ID,比如说可以用AT^SISS将配置0作socket, 配置1作HTTP, 配置2作FTP等, 然后要启用哪个服务, 就用AT^SISO=0 或1 或2 打开哪个服务, 要关掉哪个服务就用AT^SISC=0 或1 或2 关闭哪个服务。一般的数据传输用的都是socket服务;SISS 指令里的ConID是指当前服务调用哪个连接配置ID(conProfileId), 连接配置ID可以设定6个, 可以用AT^SICS=0,apn,cmnet 或者AT^SICS=1,apn,cmwap 设定不同的APN,根据不同的应用,调用不同的连接配置。
举例说明如下:
AT^SISS: 0,"srvType","Socket"   // 第0 个服务平台,服务类型为socket
AT^SISS: 0,"conId","0"          // 第0 个服务平台,使用的连接平台为0
AT^SISS: 0,"address",""         // 第0 个服务平台,目前设备的地址为空
AT^SISS: 1,"srvType",""         // 第1 个服务平台
AT^SISS: 2,"srvType",""         // 第2 个服务平台
AT^SISS: 3,"srvType",""         // 第3 个服务平台
AT^SISS: 4,"srvType",""         // 第4 个服务平台
AT^SISS: 5,"srvType",""         // 第5 个服务平台
AT^SISS: 6,"srvType",""         // 第6 个服务平台
AT^SISS: 7,"srvType",""         // 第7 个服务平台
AT^SISS: 8,"srvType",""         // 第8 个服务平台
AT^SISS: 9,"srvType",""         // 第9 个服务平台
    GPRS通讯模块在使用时,需要进行通讯模块的初始化设置,校验用户名和密码,设置TCP/IP 的地址与端口等。初始化时,需要MCU通过串行口按顺序给模块发送以下AT 指令,设置模块及网络工作参数。
at^sics=0,conType,GPRS0        // 设置GPRS 工作模式
at^sics=0,user,cm              // 用户名称
at^sics=0,passwd,gprs          // 密码
at^sics=0,apn,cmnet            // 网络接入点名称
at^siss=1,srvType,socket       // 设置服务类型为socket
at^siss=1,conId,0              // I.D.
at^siss=1,address,"socktcp://219.238.229.74:3000"   // 设置服务器地址及端口
at^siso=1                      // 打开端口,开始工作

(3)AT^SISO(Interner Service Open)
命令格式:AT^SISO=<srvProfileId>    // 启动GPRS 连接。

(4)AT^SISC(Internet Service Close)
命令格式:AT^SISC=<srvProfileId>    // 关闭GPRS 连接。

(5 )AT^SISR(Internet Service Read Data)
命令格式:AT^SISR=<srvProfileId>, <reqReadLength>
通过GPRS发送数据,实际上是通过串行口把数据写入到GPRS模块,然后由GPRS模块发送到指定的IP端口。发送时需要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操作。
    写串口:at^sisw=0,10           // 使用通道0, 发送10字节的数字(以回车换行符结尾)
    读串口:^SISW: 0, 10           // 网络响应
    写串口:12312312342342342345   // 发送数据(以回车换行符结尾)
    读串口:OK                     // 接收响应 OK
    读串口:^SISW: 0, 1            // 接收网络响应,收到则已经发送成功

(6)AT^SISW(Internet Service Write Data)
命令格式:AT^SISW=<srvProfileId>, <reqWriteLength>
接收GPRS的数据,即接收已经连接上的服务器发来的数据,可以通过串行口从GPRS模块中读取,按以下顺序进行操作:
        读串口:^SISR: 0, 1        // 接收到该信息则准备接收数据
        写串口:at^sisr=0,20       // 发送需要接收的数据长度
        读串口:^SISR: 0, 20       // 返回实际的数据长度
        读串口:12312312342342342345 // 所接收的数据
        读串口:OK              // 接收成功

◇MC52i GPRS模块技术特点
  体积小、重量轻
  GPRS多通道类别10
  低功耗
  支持数据、语音、短消息和传真
  SIM 应用工具包
  AT 命令集控制
  R&TTE 认证、GCF认证
  SMS:MT/MO/CB/PDU模式
  音频: 最高速率,升级最高速率和半速率
  带TCP/IP协议栈
  便于集成
◇MC52i GPRS模块电气特性
  支持电压范围:3.3 至4.8V
  电流消耗:
  3.0 mA(睡眠)
  10.0 mA(闲置)
  300 mA (通话,最高2.0 A)
  100 μA(掉电)
◇MC52i GPRS模块输出功率
  – 2W-类别4,for EGSM 900
  – 1W-类别1,for GSM 1800
◇MC52i GPRS模块机械特性
  尺寸: 35 x 32.5 x 3.1 mm
  重量:6g
  环境温度: –20°C to +55°C (GSM 11.10标准)
  数据特征: CSD 最大达到14.4 kbps、 USSD、 不透明模式
  译码方式; CS 1,2,3,4
  GPRS: 最大 85.6 kbps
  端对端协议栈
◇MC52i GPRS模块接口
  50 脚连接:
  – 电源接口
  – SIM 1.8/3 V接口
  – 标准RS232 双向接口
  – 模拟语音接口
  – 50 欧姆天线连接器

楼主:
MC52i MC55 典型AT命令流程:
/************************************************************/
// 创建connecting profile
at^sics=0,conType,GPRS0
at^sics=0,passwd,gprs
at^sics=0,user,cm
at^sics=0,apn,cmnet

// 创建tcp service profile
at^siss=1,srvType,socket
at^siss=1,conId,0
at^siss=1,address,"socktcp://222.44.12.49:9800"              // 设为自己的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号

at^siss=1,address,"socktcp://www.versalinkstech.com:9800"    // 设为自己的域名和端口号

AT^SISO=1                     // 打开TCP连接

AT^SISW=1,20                  // 写入数据
12345678901234567890回车

AT^SISR=1,1500                // 读入数据

AT^SISC=1                     // 关闭tcp

/************************************************************/
经测试按照以上流程控制模块即可连上服务器进行GPRS数据通信。

网友:
MARK AT指令 GPRS模块

网友A:
“ MC52i和MC55i是Cinterion公司(原西门子)最新的两款内部带有TCP/IP协议栈的模块,该两款模块都是工业级别的模块,目前广泛运用于智能公交、无线数传(DTU)、远程无线抄表等系统应用中,可在-40度和+80度的环境下正常工作,功耗低、可靠性高、性价比高。 ”

楼主这里写错了,+80度是达不到的,在环境温度为65度的非对流工况下,实测MC55的PCB板温度就有80度了,模块已经自动关机,

楼主:
to 【4楼】 Appcat 苹果猫
感谢Appcat 苹果猫的指正,上面的描述确实有误。
MC52i的正常工作时的环境温度应该为:-20°C -- +55°C,板子温度不超过+70°C。
当然,手册描述的数据都是平均后的测试数据,实际还是会有一些偏差的,和模块的实际运行状态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2010-01-08):
可以支持同时打开多个链接:
例如:同时链接222.44.12.49:9800和222.44.12.49:6000

// 创建connecting profile
at^sics=0,conType,GPRS0
at^sics=0,passwd,gprs
at^sics=0,user,cm
at^sics=0,apn,cmnet

// 创建链接1
at^siss=1,srvType,socket
at^siss=1,conId,0
at^siss=1,address,"socktcp://222.44.12.49:9800"              // 设为自己的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号

// 创建链接2
at^siss=2,srvType,socket
at^siss=2,conId,0
at^siss=2,address,"socktcp://222.44.12.49:6000"              // 设为自己的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号

AT^SISO=1                    // 打开TCP连接1
AT^SISO=2                    // 打开TCP连接2

AT^SISR=1,500                // 链接1读入数据
AT^SISR=2,500                // 链接2读入数据

AT^SISW=1,20                 // 链接1写入数据
12345678901234567890回车

AT^SISW=2,20                 // 链接2写入数据
12345678901234567890回车

AT^SISC=1                    // 关闭链接1
AT^SISC=2                    // 关闭链接2

// 参考贴: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40363&bbs_page_no=1&bbs_id=3045

网友:
马克 西门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要用这个模块

网友(2010-04-30):
MARK...

猫猫可真细啊。。。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我建立了一个TCP连接并成功打开之后,不知为什么写不了数据。我用的调试工具是晓风工作室制作的TCP-UDP调试软件。望指点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sics=0,passwd,gprs

OK
at^sics=0,user,cm

OK
at^sics=0,apn,cmnet

OK
at^siss=1,srvType,socket

OK
at^siss=1,conID,0

OK
AT^SISS=1,address,"socktcp://172.18.55.212:6800"          //这是我当时电脑的IP地址

OK
at^siso=1

OK
at^sisw=1,20
ERROR
at^sisw=1,20 13545685441213254126
ERROR
at^sisw=1,20
ERROR

网友(2010-06-01):
回复 网友B:
请问各位高手,我建立了一个tcp连接并成功打开之后,不知为什么写不了数据。我用的调试工具是晓风工作室制作的tcp-udp调试软件。望指点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sics=0,passwd,gprs
ok
at^sics=0,user,cm
ok
at^sics=0,apn,cmnet
ok
at^siss=1,srvtype,socket
ok
at^siss=1,conid,0
ok
at^siss=1,address,"socktcp://172.18.55.212:6800"          //这是我当时电脑的ip地址
ok
at^siso=1
ok
at^sisw=1,20
error
at^sisw=1,20 13545685441213254126
error
at......

at^siso=1
ok

后面还有
^SISW ------出来,多等会儿,1分钟,你这还没连上呢

网友:
MARK...
我正在用这个模块,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0-09-13):
好东西啊,正准备用MC55i呢。mark

网友(2010-12-20):
mark mc52i 目前正在使用中

网友:
周末再来好好看帖子。

网友:
对亏了这篇文档

网友(2011-02-24):
这个可以用其他设备连接它吗?
比如说我用这个模块做一个服务器,可以通过外网来访问它吗?

网友C:
楼主我这个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想使用模块的ftp功能, 但在输入ftp用户名和密码时, 返回error, 如下

AT^SISS=1,address,"ftpput://myname:mypassword@192.168.1.2/Test.txt;type=a"
ERROR

不使用用户名密码时返回ok
AT^SISS=1,address,"ftpput://192.168.1.2/Test.txt;type=a"
ok

网友(2011-04-01):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网友(2011-06-28):
记录一下

网友(2011-08-11):
兄弟最近在用这个模块,第1次使用,碰到不少麻烦,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是不是只要查询到+CREG 1,5,就表示注_册成功,这里就能用电话呼叫;
2、GPRS打开后,如果收到数据或者来电,是通过RING信号线来通知MCU的吗?

网友:
有新问题了,siso成功打开后,却写不了数据!!!!
at^sisc=1

OK
at^siso=1

OK
at^sisw=1,15

ERROR

网友:
到底是什么意思,高手来指点下啊!

网友(2011-09-11):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网友(2011-10-20):
mark MC52i GPRS模块

网友:
上面的资料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
恩,总结的不错,谢谢!

网友:
确实下载不了,但是帖子内容还是实用的。

网友(2011-12-19):
mc52i  GPRS
喜欢

网友:
留下记号,以后看

网友(2012-02-10):
将来有用。mark

网友(2012-06-01):
看了那么多,还是不是很明白。要使用GPRS模块来做控制,是不是必须要申请域名或者使用固定IP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支持同时打开多个链接:
例如:同时链接222.44.12.49:9800和222.44.12.49:6000

如何进透传呢?

网友(2012-08-01):
调了ZTE的模块,向你们学习别的

网友:
有个问题呀 进行FTP上传文件时,文件名是如何定义呀! 比如我想把电脑里面 D:\test1.txt 文件,怎么上传到服务器呀?

网友(2012-09-15):
MC52i我有用过,感觉不是特别好用,不如G24。

网友(2013-05-25):
引用 网友A:
“ MC52i和MC55i是Cinterion公司(原西门子)最新的两款内部带有TCP/IP协议栈的模块,该两款模块都是工业级 ...

请问苹果猫,MC52I传输几K的数据包时,将其分成几个小包发送,每发送一个包都收到了OK和^SISW:1,1标志再发送下一个数据包,但是在写命令返回的状态的unACKdata,总是不断的增大,导致后面数据发送不出了,请问怎样发送大的数据包呢?

网友(2014-07-25):
MARK 一下 不过温度 要求有点垃圾 -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这个问题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想使用模块的ftp功能, 但在输入ftp用户名和密码时, 返回error, 如下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