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09-12-02):
下面这段代码中begin : RX_STATE_ASSIGN是什么意思呢?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RX_STATE_ASSIGN
    if (~rst_n) begin
        rStatRxCur  <= RX_IDLE;                                 //  设置寄存器的初始值(复位值)
    end
    else begin
        rStatRxCur  <= rStatRxNext;                             //  更新状态值
    end
end

网友:
给begin end语句块起的块名。

网友:
就是个名字。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