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直接5v驱动行不行

楼主(2009-12-02):
直接用5v的mega系列单片机采用驱动45dbxxxD的方式驱动rc522可行么?请有过此实践或想法的大侠指点或讨论一下

楼主:
传奇兄能说的详细些么?是不是串接电阻的方式驱动的?rc522皮实么?

网友:
你看文档啊

网友(2012-06-07):
可以通过一个390欧姆的电阻和5V单片机的I/O口直接连接 ,单电源一定要用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