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I4432 Layout参考!

楼主(2009-12-02):
EZRadioPro AN414 layout 中:

ER 是指什么参数呢? 这些要怎么理解?

网友:
ER 是指什么参数呢? 这些要怎么理解?

这是PCB基板的介电常数,一般在4.3-4.5之间,去一般的厂家加工FR-4的话,就是差不多了。

兄弟我最近也在搞4432,能不能把你上面的资料上传一下。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需要此IA4432原装模组请登陆: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4d27afd4ef156ab28ca4b19d326810ee.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