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正反交替在转,如何解决?

楼主(2009-12-02):
如图所示中两组线圈AB和CD,其中AB与CD中有抽头接出接12V,输出端的AB与CD要怎样的编码,才能使电机在一个方向上转动。我给了{0x0c,0x06,0x03,0x09}。实验中现象是电机在正反交替在转。各位大侠,该如何编码才能够正确的转动。

网友:
编码貌似没错,可能你的电机接线错了,先要确定电机的相序,确保接线正解。

先不用驱动电路,拿电机公共端(就是最上面的那根线)接+电源,拿-电源依次去触碰四个相序端,确定是一直沿一个方向转后再接驱动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