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自制过430 bsl编程器吗?

楼主(2009-12-02):
自己搭了一个电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总是下载擦除不了,不过好像识别到了41x芯片,用了一片max3232,接了rxd,txd,另外串口rts通过max3232转化成tck的控制信号,串口的dtr信号通过一个三极管转化成rst信号,现在总是有问题,软件是可以设置rst,tck控制信号的极性的~还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楼主:
现在第一个上位机90h收到了,之后发了mass erase指令后,单片机老是NCK应答,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DTR 取反接 RST
RTS 接     TEST
RTS 取反接 TCK
RXD 接     TXD
TXD 接     RXD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47867&bbs_page_no=2&search_mode=4&search_text=helloshi&bbs_id=9999

楼主:
我是这样接的~接线应该没错~外围电路有影响吗?比如bsl占用413的p1.0和p1.1,这两个口线我还能干别的事情吗?

网友:
能啊,下载的时候不运行用户程序

楼主:
没有图~直接连的先试验~失败了~ 串口2,3脚通过max3232电平转换连到413的p1.0,p1.1,串口7脚rts通过max3232电平转换后连到tck,因为max3232只有2个232输入,串口4脚dtr 通过一个三极管转换成ttl电平连接到rst,软件设置rst invert,tst invert

网友:
rts通过max3232电平转换后连到tck -- 这个要取反

楼主:
主要是我的软件可以设置rts支持不取反或者取反~所以这块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现在我把电路改了一改,用利尔达的软件可以下载程序下去了,不过不能复位,所以也不知道有没有写进去,用别的两种软件还是不行,总是报NCK错误,我查了一下,NCK错误好像是密码错误,我不知道默认的密码是什么,怎样加载密码文件呢?哪位指点下~

楼主:
哈哈,发现自制的编程器配上gcc的下载器目前是最好搭配了,除了不能复位运行程序之外,以前没什么缺陷了~到时候留个6芯插头,下载完了拔了就好了~

网友(2010-07-19):
http://www.ispprogrammer.com/ProductShow.asp?ID=84
去网站上看看大把编程器。
功能强大的很,还要自己做啊。
要做的话做个全功能的,到时候我找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