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总线,10各节点,距离很近,要不要加匹配电阻?如何加?

楼主(2009-12-02):
RT

楼主:
自问自答,可以不加。

网友:
最好还是加120欧姆的电阻

网友:
终端电阻主要是防止长距离的信号反射  短距离可以不加

网友(2010-03-06):
汽车上的有些就没加

网友:
短距离可以不加。电阻大小取决于线材固有阻抗,用网络分析仪来测试。

网友:
示波器也可以观察到 信号反射的。

网友:
如果是高速CAN,总线拓扑的话,两个端节点需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