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个板子值多少钱?我一同学想卖给我,但我也没买过不知道行情!

楼主(2009-12-02):
功能介绍图 (原文件名:20081014115606421.jpg)

网友:
10块钱吧  这板子 根本没必要买,浪费

网友:
买来拆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功能还是比较全的,如果你还什么都不会,可以用百八十块钱把它收了

这样的板子对入了门的人来说一点儿用也没有,送给他们他们还未必要

楼主:
10?他可是200大元买的呵呵 我正在学单片机,莫非要自己做板子吗??

网友:
在学校那么多时间,就自己做着玩...可以学到蛮多知识的.

网友:
自己花 几十块 焊个洞洞板  据对会受益匪浅。。。。

10块少了点说实话。。。。15吧。。。

楼主:
如果我说给他15  估计就把我掐死了 自己做板怎么做呀?大概的流程,要找制板的商家吗?

网友:
100还是值的

网友:
买这个200RMB不带LCD,,,

买ARM9 带 TFT LCD 才400多,,,

网友:
毕业大甩卖的时候这东西不会超过 30

我的是一件都没卖 还都留着用呢  搬家的时候被宿舍哥们骂了一顿。。。

如果你是为了入门  随便坐个51最小系统就行了  连上电源 地  EA 复位电路  晶振 ISP IO上拉  然后连几个LED  剩余IO连好插针。。。琢磨一天估计怎么也焊好了

网友:
严重同意11楼,买开发板纯粹浪费钱。尤其是dip的IC还去买开发板

网友:
严重同意11楼,买个STC的51 , 接个232就可以用下载程序了。编程器都不用了就可以学51!

网友:
不值,别买。
有这100块的买板钱,还不如去买几块万用板焊着玩,绝对受益匪浅。(7楼台词)

网友A:
看lz没有入门,那这个板子值 100-150元,合理是120元

ls的几位都是入了门的高手,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值钱。

话说我大学的时候,邮购了一个51的小板子花了140元,功能只有lz图上的一半or 40%。但是它给我带来的一些启发,到工作的时候我还留着当年的这块开发板。牢记 :饮水思源!

我现在开发的一般思路是: 如果我一点也不懂,我会买一个 网上的成品,然后仔细研究学习,然后自己画PCB写程序做开发,到底有个实物在那里,每天都可以调试等等。好处就在于你走了很少的弯路!

当然lz自己焊接个小板子也是可以的,只是遇到的困难可能多一些。需要多网上查资料学习。  因人而异吧。  ls几位不要喷我。我只是实话实说

网友:
100米吧,记住,这个板只是帮你入门,等你入门之后,这个板就可以放一边去了,100块入门,觉得值的话就收了吧

网友B:
建议吃一顿.

网友:
这板值1000,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就值1000
对于懂的人来说板都是用洞洞板自己焊的
对于不懂的都是买功能最全的价格最贵的,像这种才一二百的板根本理都不理,至少得1000以上的才行

网友:
还是自己焊一个吧

网友:
不是吧,出这么低?
成本绝对超过50了。大概在100上下(个人估计)。

网友:
从易到难,可以买。

网友:
网上功能大致相同的在100元吧.

你就给100-120可以了

网友:
请你同学吃顿大餐, 让他送你.

网友:
郭天祥的板,官网卖360

网友:
用51做实验的话,自己焊最好,才能学到东西,不要买现成的,买现成的都是因为不好焊接才买的,一个51犯不着

网友:
25L说的不错,然后顺便让同学带你入门

网友:
这块板让人最不爽的地方,就是573锁存器用的超多,你说一个学习开发板用这么多同样的芯片,能学到多少东西啊?这个板设计也不太好。

网友:
同意16楼的。
对于还没入门的初学者,买板子是为了学习别人的例程,别人编程经验,而不是看这块板的硬件值多少钱。
我当初初学的时候,自已捣腾焊板子,觉得会了不少东西,可后来买了块学习板,一看板上的资源,一看例程,竟然有很多自已还没接触过的。。。
上面有人说值100,值1000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只要你能在这块板子上学到真正的知识,再贵也是值得的。

网友:
类似的板子很不爽  可以总结为郭天祥系列  其三总线的大量应用  貌似有些误导新手
-----------------------------------------------------------------------------------

以上言论纯属随即敲击键盘  本人不为随即事件负责

网友:
同意30楼,我有时买学习板其实是买程序,少走弯路

网友:
其实淘宝网上元件齐全 就是散装的 需要自己焊 大概 60+

建议楼主~~~

网友:
51就自己焊电路,做什么焊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买过单片机的开发板,洞洞板足以,再不行自己画板子腐蚀,全面的提升,这样才能做出来属于自己的东西!

网友:
借来用,用完还他

网友:
100左右吧,我以前买过个板子,比这弱多了,120,主要看lz有没有时间、条件或精力从硬件到软件来一遍,我们当时离电子市场远成球了,而且上网不便,只好整开发板了。lz有条件也可以直接上万用板啊。

网友:
【31楼】 wear778899 小心咬人
类似的板子很不爽  可以总结为郭天祥系列  其三总线的大量应用  貌似有些误导新手
----------------------------------------------------------------------------
以前刚进实验室的时候就有块板,全是与非门加三态锁存器,那才不爽。
学8051,除了学会位操作以外,掌握三总线也是很重要的,三总线其实才是8051的精华所在。

像楼主位这种板,有8位发光二极管了,而且又有1602,那还要数码管干什么?不就是高低电平来回送吗?要数码管就算了,还要6个。会两个数码管扫描了,难道6个就不会了吗?
有1602了,还要12864干吗?难道会了1602,还不会12864?
既然有矩阵键盘了,还要独立按键干什么?难道会了矩阵键盘,还不会独立按键么?
能用三总线结构的,就ADC0804和DAC0832。
综上所述,该板浪费板材情况严重,初学者适合程度较低。

以上是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我也有打算买个板来玩玩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呵呵…单看你们留言,俺也长知识呢!

网友:
100元以内差不多,再说同学之间还买卖什么啊,喝顿酒,直接入手,

网友:
没买过单片机开发板的人路过,自己画吧

网友:
【37楼】 qlb1234 清蓝冰
以前刚进实验室的时候就有块板,全是与非门加三态锁存器,那才不爽。
学8051,除了学会位操作以外,掌握三总线也是很重要的,三总线其实才是8051的精华所在。

像楼主位这种板,有8位发光二极管了,而且又有1602,那还要数码管干什么?不就是高低电平来回送吗?要数码管就算了,还要6个。会两个数码管扫描了,难道6个就不会了吗?
有1602了,还要12864干吗?难道会了1602,还不会12864?
既然有矩阵键盘了,还要独立按键干什么?难道会了矩阵键盘,还不会独立按键么?
能用三总线结构的,就ADC0804和DAC0832。
综上所述,该板浪费板材情况严重,初学者适合程度较低。

以上是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
听了你的话很不爽,
1.有1602就不要数码管了么?原理一样啊?会用1602不见得你就会用数码管。
2.6个数码管和2个一样啊?那60个和2个也一样?600个呢?
3.1602和12864一样啊?通信方式一样么?控制方式一样么?
4.矩阵键盘和独立按键一样啊?没听过。。

可能你是大侠,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他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走下去的,从简单到复杂。。
这是一个学习版,是不针对某个项目开发的基板。。。。。

网友:
LZ,买个万能板自己焊,这个方法最好,你会学到很多。

网友:
借来学学,再还他

网友:
很像郭天翔卖的板子。网站上卖380.

网友: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郭天祥的开发板,我有二个同学都买了,整整360大洋,默哀中。。。。。。。

网友:
我以前什么都喜欢自已做,发现进步是慢了点.如果你是初学者,还是建议你花一百来块买了吧.到你学到一定火候,再做过其它更值得到的东西.你总不能想用示波器就先做个再用.

网友:
二手80差不多,买了学习还是不错的。

网友:
100块.别犹豫了,掏钱吧. 入门后50块出掉,所以学费是50块. 每个器件一颗两颗的买很费时间和精力的.而且成本加起来也远远不值50块.

网友:
100块还是可以的。
18B20值8元,PCB10元,STC可能5元。D12可能要10元。东加西加可能成本要80元。
100元还是可以的。用完了还可以80元出掉、
你可以换个引脚差不多的AVR片子,学AVR。不知道M16和M32是不是引脚和这个STC差不多?

楼主:
哎 一百元 很难搞定了  非要 一百五 我 看 还是算了吧呵呵

网友:
如果能学会,150又算什么呢?

网友:
AVR32的板子才叫贵呢,
5000的ATSTK1000,
800的ATNGW100
我都买了

网友: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个二手的给100算合理。
但建议你自己买个万用板(很多人叫洞洞板)来焊,都不需要找PCB厂家做板子。
当年在学校学51,也是拿LZ图中的那款垃圾芯片焊的ISP电路,焊坏了N多个万用板后学会了怎么焊板子,也认识了了单片机最小系统还有串口电路

网友:
自己搭建模块自己写程序。。学的更多更扎实

楼主:
后话:我已经花一百个银子买下了呵呵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2014-04-15):
好像是那个GTX的板子。比较讨厌这种东西。
板子上一堆器件,真正有用的不多。可以拿来入门。
建议50元拿下,3,2,1,成交~

网友:
学习不用买板,在仿真环境下玩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吃一顿.

同意,这个不谈钱

网友:
挖坟! 四年了

网友:
这个板子卖的是比较贵的,因为有对应的书还有视频。实际板子一般。我推荐一个板子德飞莱的板子,价格150多,什么功能都有,全部独立模块,郭的板子比起来弱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lz没有入门,那这个板子值 100-150元,合理是120元

ls的几位都是入了门的高手,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值钱 ...

顶起。。。。

网友:
20米要了

网友:
这坟掘的够深的

网友:
你没看发帖日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