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10.1显示问题?————新手一问

楼主(2009-12-02):
如下图所示,ISE10.1,主界面什么也没显示出来,按遍了工具栏上的按钮也不管用,哪位大侠解释一下原因,先谢了。头一次用10.1版本,不熟,别见笑:),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看来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
从未遇到这种问题过。。汗

楼主:
刚卸载了重装也不行,打了个补丁SP3,还是不行,这可如何是好啊? 难道是显示器?

网友:
当时我感觉的显卡问题。我电脑915集显

楼主:
重装操作系统后,再安装,没有问题了,解决:)

网友:
可能和你的电脑桌面有关系。

网友:
这个软件问题真多 我用8.2的 也是这个问题 后来把安装时所用的帐号删了 又建了个管理员帐户 再用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不过这个问题也不大 除了例程看不了 其他的用float都能切出来看

网友:
不是软件的问题 是你使用的主题的问题 你把主题恢复到windows自带的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在windows xp系统里使用了其他主题的原因,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