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FPGA?

楼主(2009-12-02):
我想做一块ARM9+FPGA的学习板。因本人对ARM不了解想问问大家!他们之间的通信用什么接口

网友:
最好把总线连到FPGA,这样你就可以做很多外设(类似片内的外设)

网友:
我做了一个板子, arm + fpga 的

把 arm 的串口连接到 fpga ( 上电时配置FPGA用, 配置之后用于两者通讯 )
arm 的 总线也连接到 fpga ( 可以通过总线控制 FPGA 片内的外设, SPI UART CAN 等等 )

网友:
不明白,用来做什么?

网友:
http://www.ime.usp.br/~fr/sbc/

网友:
http://dlharmon.com/sbc.html

网友:
http://www.embeddedarm.com/products/arm-sbc.php

网友:
http://www.embeddedarm.com/products/arm-sbc.php
谢谢zlei,这个网站上的资料很好,值得一看。

网友:
zlei给的连接不错,thanks.

网友(2010-01-06):
恩 连接是不错  不知道做这么块板的 元件成本多少

网友(2010-02-23):
回复 网友A:
我做了一个板子, arm + fpga 的
把 arm 的串口连接到 fpga ( 上电时配置FPGA用, 配置之后用于两者通讯 )
arm 的 总线也连接到 fpga ( 可以通过总线控制 FPGA 片内的外设, SPI UART CAN 等等 )

2楼的朋友 请问你做过ARM于FPGA通信吗?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讨论下 QQ155337199  liu_jing_y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