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找到的最合适 7135 的电容,线性良好,误差仅 1 个字

楼主(2009-12-02):
目前找到的一些都号称自己是聚丙烯的电容,包括飞利浦 X 电容,厦门法拉电子的 X 电容和一个厂家给出的耗损很小的电容,不知名的聚酯电容,西门子 CBB 电容,以及在某电院教授那里拿的,外表很普通的 CBB 电容。

下图从左到右

1、灰色的厦门法拉电子的 X 电容,Selftest = 9996
2、蓝色的飞利浦 X 电容,9997
3、灰色立起的厦门法拉电子的一个厂家给出的耗损很小的电容,9997
4、黄色的聚酯电容,9990
5、西门子 CBB 电容 9997

暗红色 630V 那个,目前表现最好,selftest 达到 9999 - 10000

不过从六位半的表的对比看,微分非线性似乎还不达到手册的要求,但问题不大吧;一个字的线性误差,可以认为是 ADC 的量化误差和量化噪音的问题。不知道是干扰还是什么,7135 在我这里末位偶尔也会有一个字的跳动,虽然偶尔,但毕竟是有的,并非稳如泰山。

*测试用电压源是 MAX541 的 16bit DAC 产生的,所以不会是一个整数的数字

中点

25% Point

75% Poing

10% Point

1% Point

1 Point

满度

网友:
全程误差仅 1 个字?这个应该到7135极限了吧

网友:
这种电容哪里能买到啊,我最近也在疯狂的收罗电容。

GDM-8145表全程误差也是1个字左右,它用了一个兰色的电容,外表也很不起眼的

楼主:
是在桂电一个老教授那里,他开了个小店(似乎主要面对桂电的学生做课业的?),我找他说哪种电容合适,他给了我两种,一种是这个,一种是黄色小方块,但并不合适...你找找看,他说就是普通的 CBB 电容,630V,0.47 即可。

另外我这里稳定性不是很好,不知道是干扰,还是别的问题?刚才写好了单片机和上位机初步的通讯程序,现在初步测试一个每完成一次采样,向电脑发送一次数据的部分(类似 TALK Only),打算采集一个晚上看看,这是 10 分钟的:

网友:
一定用聚丙?其他介质的可以吗?云母  银云母   CB    聚苯……   都更好找高精度的。

网友:
这种金属化聚苯电容是最合适的。

楼主:
【7楼】 BG7RDB 曾山

手册上指出,只要积分电容足够大即可,不要求其精度;
至于云母电容?你找 0.47uf 的给我,我没见过。就算有,成本呢?7135 是非常低成本的 ADC,也有人叫我跑去音响发烧店去找电容,我一看都是那天价哪,得,那我还不如用人家 31bit 的 ADC,怎么做也比 7135 强。

聚苯乙烯电容通常容量也不大的。

【8楼】 sipure
如果你有可以提供给 jj 测试。

网友:
我用的这两个电容效果一样,显示9997,偶尔9998,用另一块7135显示10000,偶尔10001
估计有一个7135性能不好

网友:
用的单5V,用555产生时钟和负电压

网友:
我等啊等,为了这个电容是望穿秋水啊。

没想到做7135居然被一个电容给档住了进度,本来想用小体积的电容,可惜所有小体积电容都无法满足要求。只能用高压的CBB,体积庞大,打消了我做袖珍表头的梦想。

还是努力将成本控制在30元左右,云母电容的价格和货源就不提了,聚笨乙烯体积庞大,也算了,电容就揪准了聚丙烯。明天会有三种到货,实在不行就到杭州电子市场去跑它两天。

GDM-8145里面的电容体积较小,性能也很好,就找这种了。

网友:
成本控制在30元左右可参考我的那个,有成品壳买,大电容可以卧式安装
为一个电容跑杭州不划算

网友:
严重关注7135,另请问7109怎样

网友:
7109  12 Bit A/D  分辨力不高

网友:
7109跟7135比较哪个高些

网友:
我这里有个现成的表头用的是这种红色的,容量分别是470n,1u,1u

网友:
现在精度最高的双积分ADC是7159

楼主:
【17楼】 kevinzcp

容量是多少,手册上是有的,关键是用的是什么电容,你能不能将 IN HI 和 VREF 短接,看看你的表头显示多少?

网友:
如果短接表头显示9990,对线性影响很大吗?

象17楼这种成品,很多厂用4 1/2表对着校的,精度天知道

网友:
对线性有影响,对数曲线,高端误差会很大。

网友:
【20楼】 xiaosun
积分:32
派别:
来自:浙江余姚
        如果短接表头显示9990,对线性影响很大吗?

象17楼这种成品,很多厂用4 1/2表对着校的,精度天知道
----------------------------------------------------
我都是用34401表来校过的,
19楼】 lilith
容量是多少,手册上是有的,关键是用的是什么电容,你能不能将 IN HI 和 VREF 短接,看看你的表头显示多少?
我把ICL7135的2脚10脚短路后显示9988,看样子是不好了!

网友:
觉着我有点闲吗?哈哈,帮你用电桥比较了下图中的几种电容的损耗,只有正在测试的电容比较理想,字符是:CY CBB28型的由于容量不够没有能上表头测试

网友:
7109跟7135比较哪个高些

*******************************

7109是12位的,7135是14位的。7109适合与MCU接口,7135适合用分立元件搭

还有7107是11位的,外围简单,直接驱动LED数码管,非常实惠。

网友:
【23楼】 kevinzcp
你是用什么仪器测量的呢?

网友:
LCR电桥都不认识?

网友:
型号啦!!!我最近正想买个电桥,但不知道买什么实惠点

网友:
同惠的都挺实惠

楼主:
【22楼】 kevinzcp

我的猜测印证了,也就是说,大多数厂家的成品表头,其实是非常差的,线性、精度和抗干扰都很差。难怪我说它们都用那么小个子的电容,而我找了那么多小个子电容,包括 WIMA 官方网站的 Datasheet 给出 D < 3 x 10-4 的都不行,还很差。

我一直都想买个电桥,但台表实在是不想买国产的,手持表就算了;可是 HP 的电桥二手的价格都吓死人 :(、、

【20楼】 xiaosun
如果短接表头显示9990,对线性影响很大吗?

根据我之前的电容、显示 9996 的测试,0.1% 刻度大约有 3 个字误差,50% 刻度大约 1 个字误差,满度附近大约 10 个字误差,你说大不大呢?还是 9996 的情况下。

另,jj “7109适合与MCU接口”这个,它是并行数据线的,那么浪费宝贵的 IO 的 ADC 我绝对不接受作为 MCU 用。实际上现在看来,7135 虽然可以用两线,但读出来的数据末位会有一个字的跳动,也是令人头痛的事情,我不清楚其它这样做的人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用 5 线的话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浪费 IO 了,不过终究比 7109 的 12 条线好很多,非常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17楼的表头我估计它的性能很差,那种MKT电容我用过,不适合在这里使用。

网友:
MKT对应中国编号CL和CB,在7135手册中推荐程度要低于MKP(中国:CBB)电容的。
但是发烧论坛上有高手说3478到3458,那个时代HP的5位半到8位半用的都是CB积分电容,不知为何?

楼主:
我在 WIMA 官网根据它提供的 Datasheet 选择了 MKP10 电容,也不怎么样...至于 WIMA 的 MTK 电容,还不如随便买的便宜又小巧的 不知名 MTK 电容呢。话说“厦门法拉电子”也用 MKP 标示它的电容,我试了 MKP62、MKP21 电容,也不怎么样。

另,CB 应该是聚苯乙烯吧,和 CL 好像是不同的。

网友:
CL是聚碳酸酯/涤纶 Polycarbonate
CB是聚苯乙烯 Polystyrene
CBB是聚丙烯 Polypropylene

MKP、MKT第一个metallized,指的是电容不是铝箔与薄膜卷绕,而是把铝蒸镀到薄膜上。

但是我查了几家电容厂家,都是MKT同时包括CL和CB两种,而MKP则对应CBB。

楼主:
是的,金属化聚苯乙烯/金属化聚丙烯...但是 MKT 同时包含聚苯乙烯这个没注意到?如果是的话那怎么分...

网友:
【25楼】 jj3055
国产的 同惠 算是国产名牌了,型号是TH2811C 用了有大概两三年了,感觉还是比较可靠,每年都拿到5所检验校准的,从校准报告上看测试值基本上都很一致!
价格相当便宜1200元左右,还有抄同惠的据说才几百元

网友:
同惠算是国内比较好的LCR厂,性能稳定;推荐th2817,准确度较高。

网友:
同惠电桥用的挺好,但是同惠的网站太操蛋,上次买6位半万用表就考虑过同惠的,上网查居然找不到说明书,要高级会员?!#¥@
去你妈B,买34401!

网友:
我希望能有1K,10K,100K频率的,普通电桥看看都只有1K的。

楼主:
我说那个二手都要八千块的 HP 4263 就是 1K,10K,100K 的...电桥可真贵哪。

网友:
lilith
试下用MCU的时钟分频,估计是同步问题

网友:
能保证性能,上了10K的电桥价格都是吓人的.这东西也只能找二手了

网友:
为啥要上10k?

楼主:
【41楼】 xiaosun

我也想到是同步问题,但我考虑到要和 PC 串口通讯,用的是 7.3728 晶振,这样就不方便了,周日做一块完整的测试板,改用 8M 晶看看,反正用 9600 低速的话也可以的。

网友:
CL是聚碳酸酯/涤纶 Polycarbonate
CB是聚苯乙烯 Polystyrene
CBB是聚丙烯 Polypropylene

现在价格几何?

网友:
搭了个,自测9989, 惨,手头找不到其它能用的电容了
等JJ的套件吧

网友:
到市场上找个X2电容,一般能到9997,对线性影响不大

网友:
下班前到HW那边找了些CBB电容,几个1uf /250v的,几个3.3uf/250v的

用公司测电容的表1uf的D值是0.00090左右,3.3uf的要大不少。

回去换上换了1uf的,还跟之前的结果一样。稍微好些,但还是9990左右。 后来换了3.3uf的,显示居然在9998,9999之间跳动,偶尔9997 和10000, 奇怪了,当时测得D值比1uf的还大呢。 估计用3.3uf的话,电容上的电压要小好几倍。 毕竟一般都是用0.47uf的。

不知道对线性影响如何。 手头只有3位半的。 明天看公司有没有好表。

网友:
不要拘泥于自检数据,自检不好的未必线性差,自检好的线性也未必好,X2电容我用过很多,线性不行。最近我的电容都到货了,准备画板做试验版的PCB

网友:
发现现在市场上正宗的CBB电容很难找,卖电容的好象把薄膜电容都叫做CBB电容,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MKP MKT MKC MKS CB CBB CL

楼主:
自检数据就我目前的测试看来和最终的线性还是相关的,但相关多少,这个定量的分析还依赖于进一步测试,我正在为了这个进一步测试,制作步进 10uv 甚至 1uV 的程控电源,以及 7135 本身的 MCU 和上位机采集绘图一体程序,这其中又要测试不同运放的性能,其实事情并不少,加上这几天疑似甲流 :( 所以进展不大。

就目前的简单测试看来,自检数据 >=9998 的话线性误差在 1 个字是可能的,但我手头上两个片子的表现不尽相同,我手头上片子不多,就两个,以前是很久以前的 Ti 正品,一个是来路不明、据称是 i 自己的 7135;jj 好像搜罗了不少 7135,如能提供不同公司不同时期的片子各几个测试,还是能搜罗到不少资料的(当然也可以等我把完整的测试用系统全部做出来,然后寄给 jj 去做测试)

我明察暗访了掏包和一些地方、包括本地一些使用 7135 制作的商品化表头和个人作品,结果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考虑过积分电容的问题,其 Selftest 和线性都非常之差,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言下之意,那些称“7135 都是十几年前用剩的”实际上,用到符合 Datasheet 标称值的人,我看不多,因为我问过那么多人,没有一个用 5 位半,甚至 6 位半以上的表册测试了每一个点,而他们之中绝大多数竟然只是使用三位半的表去测试,所以我不相信他们可以得到任何那怕是有一点意义的结果。这样用 7135 就是十年前用剩了那又有什么意义?他们今天用 24bit 或更高位的 ADC,用得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

我亦申请了一些 16bit、24bit 的 ADC,也正在尝试编写它们的驱动程序,但具体效果,我也相信必须每一个点都用仪器去测试才可以确信才可以。我之前说过,要严谨测试 7135,起码 5 位半,最好 6 位半;如果是 24bit 的 ADC,要严格测试,需要 8 位半是肯定的。

楼主:
不要拘泥于自检数据,自检不好的未必线性差,自检好的线性也未必好,X2电容我用过很多,线性不行。最近我的电容都到货了,准备画板做试验版的PCB

=====================

我尝试了进口的和国产的几种 X 电容,最好的不过就是飞利浦的,也只是一般,不过不管怎么说,在保证“万用表的分压电阻检流电阻精度稳定度以及运放电路的效果”下做出的 4 位半表,可以达到大多数通常 4 位半表的年精度指标。但在 5 位半甚至 6 位半表的检定下,就会原形毕露了。

发现现在市场上正宗的CBB电容很难找,卖电容的好象把薄膜电容都叫做CBB电容,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MKP MKT MKC MKS CB CBB CL

=====================

掏包上就不戏说了,可笑至极;桂林本地相当商家是为了桂林电子科大服务的,他们同样也搞不清楚,唯一搞得清楚的,就是一个科大的退休教授,他自己也开了个店,现在表现最好的 CBB 也是他给我的。还有上次那个铷振,HP 标频用的电缆都是他给的。他和我说了,其实这些问题影响都不大,只是一般的地方卖的国产的东西,质量实在是太差了,超出当初厂家考虑的范围,所以我们得不到预期的结果,这怪谁呢?

网友:
Vishay的薄膜电容网页
http://www.vishay.com/capacitors/film/
他们把CL和CB都叫MKT。

还有几个类似的知名厂家都是这么标注的。

WIMA是个例外,不过这个公司应该是专业忽悠发烧友的。

楼主:
在 1081 和一些著名的老 7 位半、八位半 DMM、DVM 中普遍可以看到红色的 WIMA,所以 WIMA 也不仅仅是专业忽悠发烧友的,顺便也忽悠老牌仪器厂家,不过所幸 HP 没有被忽悠 :) 当然那些所谓的音响发烧友的...力比较可观就是了,据说他们可以听出水电和火电的区别 :) 我是拿频率计和示波器看了半天都没看出有啥区别阿(反正都并网发电嘛),不知道 lymex 老大看阿伦方差看出有什么区别没有。

CL、CB 之于 MKT 就算了,但我指明要 CBB/MKP 的时候,95% 的店家拿出 MKT 给我,还有 5% 干脆拿聚酯电容给我。

网友:
我近期也做了一个7135的数字电压表,分立元件,奇怪的是使用I的ICL7135正常,使用TI的TLC7135要么没显示要么随机显示一位子,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没?

网友:
jj3055的PCB 用单片机吗? 带个串口估计更好玩

网友(2010-12-01):
玩7135,感觉就像发烧友。

网友:
我觉得一直把两个东西搞混了,介质损耗和介质吸附效应,这里明显是要求极低的介质吸附效应,与损耗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一直把两个东西搞混了,介质损耗和介质吸附效应,这里明显是要求极低的介质吸附效应,与损耗没关系。

是两个概念,只是一般来说,损耗低的介质吸附也低,聚丙烯、铁氟龙、NP0这些都是既低损耗又低吸附的介质。(有个例外:云母)
如果不考虑体积因素,铁氟龙应该是除真空外最好的积分电容介质了吧。

National有一篇文章分析介质吸附的,还给出了测试方法,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Understand Capacitor Soakage to Optimize Analog Systems

不同介质的吸附比较 (原文件名:capsoak7.gif)

再来个传说中的神器级铜箔铁氟龙电容艳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容so贵…

网友(2011-04-29):
最近也焊了一个7135,用了一只巨大的X2电容,自检9998,线性没条件测。
另外怀疑电容体积比较大的关系,对感应噪声比较敏感,用手捏电容两侧,自检有时会降到9993,有时候又会到10003,松手后数秒逐渐回复至9997-9998的水平。

网友:
用AD自己做吧,曾做过一个用16BIT的AD代替表头的小玩意,软件做好处多多,零位校准满度校准,甚至非线性拟合都可以用软件完成,就算这些损失两位的精度也和7135差不多,成本也相当相当地便宜,连显示PCB等全算在内,20元以下的成本,具体没算,所以7135能扔就扔了吧,那个还可以做成两路的。

网友:
从没见过真空电容,有这东西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ad自己做吧,曾做过一个用16bit的ad代替表头的小玩意,软件做好处多多,零位校准满度校准,甚至非线性拟合都可以用软件完成,就算这些损失两位的精度也和7135差不多,成本也相当相当地便宜,连显示pcb等全算在内,20元以下的成本,具体没算,所以7135能扔就扔了吧,那个还可以做成两路的。
推荐一下20元以内的16位ADC?

回复 网友D:
从没见过真空电容,有这东西没???
一般用在大功率高频设备上,容量做不了很大,低频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ad自己做吧,曾做过一个用16bit的ad代替表头的小玩意,软件做好处多多,零位校准满度校准,甚至非线性拟合都可以用软件完成,就算这些损失两位的精度也和7135差不多,成本也相当相当地便宜,连显示pcb等全算在内,20元以下的成本,具体没算,所以7135能扔就扔了吧,那个还可以做成两路的。
我也很想知道哪有20元以下16bit ADC???

网友:
倒是看到TI的ADS1110,淘宝最低9.8,零售一般15-22之间,内置0.05% 5ppm基准,1/2/4/8 PGA,16-bit 15SPS无失码,似乎性价比爆灯,不知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有的电容才换上时达10001,过一会测达卡9998-9996,稳态时9999,不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倒是看到ti的ads1110,淘宝最低9.8,零售一般15-22之间,内置0.05% 5ppm基准,1/2/4/8 pga,16-bit 15sps无失码,似乎性价比爆灯,不知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等有时间搞来试试看,电子尺是否这种,电子尺的精度貌似还不错成本也低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子尺一般都是用容栅、光栅、磁栅的,有用ADC的么?

网友(2011-05-29):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电子尺一般都是用容栅、光栅、磁栅的,有用adc的么?

机床上有用碳膜的。

网友:
电容用铜箔胶带包住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倒是看到ti的ads1110,淘宝最低9.8,零售一般15-22之间,内置0.05% 5ppm基准,1/2/4/8 pga,16-bit 15sps无失码,似乎性价比爆灯,不知实际用起来怎么样。

注意ADS1110的频响,对50Hz无抑制,对60Hz抑制不错,7135可以换振荡源来抑制50Hz和/或60Hz。
所以一个项目曾想用ADS1110,后来理论分析系统可能还达不到14位水平,遂放弃。

网友(2011-06-29):
安规电容仅仅表明合乎安全规定,并不表明这种电容电性能就好。顺便说下,用这些安全电容代替电子镇流器里的启辉电容可真是贼好。我家里大部分电子镇流器里的启辉电容都坏过,换上安规电容后就再也没坏过。

网友:
回复 网友F:

安规电容。。。是容易找到的容量较大,而且耐压较高的电容了。

不过安规电容似乎多数都是MKT的,损耗较大,不适合7135。

MPP MKP的比较好,但体积也大。薄膜厚度大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G:
MPP MKP的比较好,但体积也大。薄膜厚度大的原因?

介电常数的原因。

网友(2011-10-30):
买了些CBB21 630V 0.47UF。国产的,外观不光滑。只能到0.9994。

找了些拆机的630V 1UF,好象是CBB13。 到0.9996。

积分电容大小一定要0.47UF吗。

电容好坏不一定CBB就好吧。是否要看厂商用的料的质量呢,即一样的CBB也有些区别。

网友(2012-06-19):
马克
一下

网友:
C8051F350可以稳稳的工作在15位的状态,代替7135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试了多次了

网友:
7135很好用的,精度还可以。就是个头太大,速度太低

网友(2012-08-20):
有空的pcb板吗

网友(2012-10-24):
正要做个7135,找不到电容

网友:
应该到7135极限了吧

网友:
恩,看了好多次这贴,还觉得很精彩。

网友(2015-02-07):
学习了,以前有用过7135,但没有要求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