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遥控器只能遥控对应的一个设备,如何实现?

楼主(2009-12-02):
小弟想做一个遥控器遥控相应的设备。。但是一个遥控器只能对应一个设备。。。不知道如何实现。。有经验的兄弟说说想法或者用什么IC好呢?

网友:
pt2262/pt2272

楼主:
谢楼上的兄弟。。。我想知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方法,,,什么IC可以实现

网友:
参考一下硬盘录像机的使用方法:
每台机子,有个登录号,比如1号机,号码是01,那使用遥控前,先输入01,然后才能遥控。
这样,有多台机子时,也不会影响。
而同时,只有一台机子受控制。遥控器随意,不用修改。只要机子控制一下就行了。

当然要约定一个“注销”键

楼主:
谢楼上的,,,我现在的要求是一个遥控器可以点对点的控制一台设备,,,,又可以一对多的控制多台设备。。。在使用时只能用遥控进行操作。。。

查了一些资料。。。。说遥控器可以用单片机做。。但是感觉成本太高了

网友:
我说得还不够详细?

假设有ABCD4台机子,序号分别为:01 02 03 04
控制单台时:
  用遥控器,输入01 再按“登录”键,则只有A机能响应后续按键。其他机不响应。
  这时,只能控制A机,再次按“登录”键,则退出控制A机。

一对多:
  假定有个广播号:00
  用遥控器,输入00 再按“登录”键,则收到的机子,都响应后续按键。
  这时,能控制ABCD机,再次按“登录”键,则退出控制ABCD机。

网友(2010-02-04):
手机系统和对讲机:时分多址,频分多址。
或者同频用身份码识别。(同时发射这方法可能频道堵塞,红外遥控器就是这方法)

网友:
1,我这里遥控器的发码通常是 custom code + data code的形式
2,把custom code做成滚码,每个遥控器的发码都是唯一,现在很多MCU的烧录器都支持滚码烧录,很简单的。
3,接收端加一个学习功能,先学习一次(锁定custom code)再允许用户使用,也可以在工厂里面就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