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做过类似winhex的直接读写SD卡或者磁盘扇区的软件啊?

楼主(2009-12-02):
看到有网友说的这种实现方式,很希望能学习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36135&bbs_id=1000&bbs_page_no=1

网友:
直接读写扇区是很简单的。
用fopen打开要读的磁盘或分区,所以winhex那里打开物理设备有两种选项.一种是分区,一种是磁盘.
分区的格式是这种  fopen("F:"...),F:是盘符,冒号后不要跟\,而磁盘的格式是fopen("\\\\.\\PhysicalDisk0"...),后面的0代表磁盘0,1代表磁盘1,有多少加多少.
读就简单了,直接fread就行了,但有一点细节要注意,读写的字节数必须是512的倍数
   其实这个512字节的倍数不是固定的,但兼容性最好,原因是,磁盘驱动在你提交读写请求的时候,会检查参数是不是设备块的倍数,而通常磁盘(U盘,SD卡等)的块大小都是512的倍数.当然也可以发命令获得物理设备参数来获取准确的块大小.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试试看!

楼主:
我试了一下,没有成功。nhchmg 朋友,能不能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