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ucgui的大虾,UCGUIDEMO有一个SPEED测试,各位的结果是多少?

楼主(2009-12-02):
UCGUI有一个GUIDEMO_SPEED的测试
我在我的板子上跑,最后的结果是Pixels/sec: 717390,开优化之后是1214460。
请问各位跑过这个测试吗?测试的结果是多少呢?

感觉刷整屏的时候(Clear)速度很慢,眼睛能看着一行行刷下来。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硬件平台?多大像素多少色深的屏?

我用STM32 72MHZ  FSMC 刷 320*240 16bpp的很好...

需要自己优化一下画线、画矩形的函数

楼主:
我用的是NIOS II+7寸(800*480)+32bit SDRAM,频率120MHz,16位色。
为了让SDRAM支持burst,控制器是我自己写的,写的时候仅仅为了支持burst实现高带宽的数据传输,没有考虑执行程序的读写。
我想知道ucgui在其他平台上的性能怎么样。
假如优化SDRAM控制器能让性能提升15%以上,我想重写个控制器(现在写的架构上不太好,不可能进一步优化了)。

刚才把读写像素的函数用定制指令优化了一下(需要把565的颜色转换成888的颜色),现在的测试结果能达到1.1M-1.12M/s(没开C编译器的优化)。
不知道ucgui还有什么函数是比较常用的?如果值得用定制指令优化一下也不错。

刚才又测试了优化之后的性能
0s优化性能2.2-2.4M/s
03优化性能6.6-6.8M/s
看来ucgui对优化的要求很高。。。

网友(2010-10-08):
回复 楼主:
我用STM32 72MHZ 3寸400*240 LCD(5420控制芯片   开发板是armfly的) 16bpp位模式
建议修改驱动部分,开发板的例程只有0.8M点每秒。
修改了LCD驱动后,在编译选择尺寸优化,填充速度为4.3M点每秒。

网友(2012-11-06):
SEP4020 480X272 16位色彩。开启mmu 和高速缓存后。约29M每秒。不开启的MMU和缓存只有1.4M每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