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步进电机,不知道线序,该怎么接?

楼主(2009-12-02):
搞到一个步进电机,从废的打印机上拆下来的,上面写着EM-483,只有四根线。网上找不到资料。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1,3线相通,2,4线相通。不知道该怎么接才能让它转起来。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1,3为一相,2,4为一相.

楼主:
是类似这样的吗?

网友:
先把2个线包量出来,然后接驱动器看看方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