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SP6)中的Chart控制全称是什么,找“Chart”没找着。。。

楼主(2009-12-03):
VC++60(SP6)中的Chart控件(就是那个画曲线的)全称是什么,找“Chart”没找着。。。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去哪下载,谢谢!!!

===========================================================================================

Microsoft Chart Control 6.0
ChartFX

我装的VC60里没有这两控件哦!怎么安装呢?

TeeChart能嵌入到VC里用么?

楼主:
是这个么?

网友:
Microsoft Chart Control 6.0 ?
ChartFX ?

楼主:
我也不懂哦!!!
只说是Chart控件,不知道全称是什么。。。

哪位知道的告诉一声。。。。。。。。。

网友:
Microsoft Chart Control 6.0
ChartFX
这两个都是能画曲线,饼图,柱状图,.... 的,用哪个都行,还有很多其它公司出的,如超好用的TeeChart。

楼主:
Microsoft Chart Control 6.0
ChartFX

我装的VC60里没有这两控件哦!怎么安装呢?

TeeChart能嵌入到VC里用么?

楼主:
自己再顶,这个版面人气不旺啊!

网友:
自己再顶,这个版面人气不旺啊!
---------------------
不只是这个原因,你问的太笼统,没有说要用于什么场合,你在哪看到的Chart字样,是别人的代码还是你自己写的,VC使用什么版本,你啥也不说,你以为别人是神啊,能猜到你的心思。

我装的VS98 enterprise Edition (500M) 有这两个,不知道你安装的是什么,不要安装那种精简版,汉化版,很烂。

只要是ActiveX控件,都是注册到系统的,在VC,VB,Delphi,BCB ,.... 都能用,谈不到“嵌入”到VC。

TeeChart没找到ActiveX的注册版本,Delphi里自带VCL版本(由borland购买并包含在Delphi中),不能用于V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