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与台式机并口区别,实质在哪里?

楼主(2009-12-03):
最近看了一下雕刻机论坛,发现很多朋友在为自己的笔记本怎样用于雕刻机想法子.
我的本本是IBM的T23,并口可以和我台式机器一样设置,感觉不出少了哪个功能.所以一直用于单片机学习.

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用于雕刻机就不行了?并口输出的电平和台式机器的不区别吗??

前几天订了一台机机,本来想用台式机用于雕刻的. 但看了那个"铝合金版的壁虎"需要10h,就觉得台式机太耗电了.

网友:
没区别,区别在于现在绝大多数笔记本都没并口了,剩下一小部分里面又有一大半配的是打印口不是并口

所以大家才在这里为了笔记本长并口而纠结

网友:
问题在于笔记本为了能够延长电池续航能力,做了一些特殊处理,这个对于MACH软件来说是个灾难。这就是为什么用同款的pcmcia转的并口,有些笔记本可以用,有些却不能

楼主:
我的老电脑是IBM T23  这个带的是打印机口,还是并口? 我把可以设置的参考写一下:
Base I/O address [3BC],这个地址可以选的模式有-->[Bi-directional];[Output only];[ECP]
                 [278],这个地址可以选的模式有-->[Bi-directional];[Output only];[ECP];[EPP]
                 [378],这个地址可以选的模式有-->[Bi-directional];[Output only];[ECP];[EPP]

我原来用并口下载AVR程序应该是: [278],EPP模式.

我把计算机的省电模式并掉,不让计算机降频,这样会好些吗?

网友:
笔记本的并口可以用的,很正常,我的华硕Z91515C-DR的并口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有些本本的输出电平略低,直驱光耦有点勉强。

网友(2011-02-26):
5楼的正解,我的dell d600并口输出才3.3v,驱动不上光耦, 要加一级放大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5楼的正解,我的dell d600并口输出才3.3v,驱动不上光耦, 要加一级放大才行

如果专门弄个驱动电路,那不是所有笔记本电脑都可使用了?那多好啊

网友:
为了一个并口,到二手市场找了台COMPAG EVO N610C高分屏,最顶配。有并口,串口。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