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1024点采样数据峰值精确求解方法!

楼主(2009-12-03):
请马老师指教,如何在采样的1024点中求出信号的峰值,我求出来的总是不稳定!(不论什么方法,复杂度不计)
我的方法:求出频率,在每个周期中求出最大值,最小值差值,求平均!(此频率可以很精确,可以到0.01HZ)
不知马老师对这个方法有什么看法,对不对,还有没有其它的更好的方法!

网友:
这个需要看具体情况的。

请说明被采样信号可能的形式和频率范围,以及采样频率是多少?

楼主:
采样频率是10K或是20K,采样信号为30HZ~400HZ的正弦信号,可能会有少量的3、5、7、9、11次谐波。目前采样点数为1024点。
原意通过FFT和频谱较正求频率和有效值。但峰值求法还不确定。因为点数较少不知上述方法是否可靠!还有就是想请教对于峰值可
不可能通过FFT得到1、2、3、4、5、6...等次谐波的幅值相加得到?还请马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