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2576-adj 输入30V 输出24V时 接上负载 电压变成 16V

楼主(2009-12-03):
当输出 24V时 接上200欧负载 电压降为19V 电流70mA
接上一个线圈负载 电压降为16V 电流80mA
其中 肖特基二极管 用FR107 替换了 是不是这个二极管的原因?

网友:
二极管一般用5819。估计你的电路参数还有不合理的地方,一般输出2A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主要那些参数响应这个负载呢

网友:
线损么?
检查原理图吧。

网友:
电源输出功率够不?

网友:
检查下电感,我曾经因为电感出现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 我再检测一下 电源功率肯定够的 是用台式大电源

网友:
接上200欧负载 电压降为19V 电流70mA  ?
怎么算的?
70mA*200欧=19V ?

楼主:
【7楼】 gtel  这个电阻是 拿了几个电阻并起来的 电流是直接看电源的现实 最小10mA的分辨率  不要算这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