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BOD功能感觉很鸡肋..

楼主(2009-12-03):
这个掉电检测功能个人感觉很鸡肋,原因是在很多情况下是希望检测到掉电的时候做数据保存  或者以后备电池工作等,但是并不希望立即复位.
因为复位后所有寄存器都被设为初始默认值了.
所以感觉这个BOD不太实用.还得另外设计别的检测电路去实现.

网友:
比没有强,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数据保存时的损坏

网友:
掉电预警和强制保护是两码事。

楼主狙击兔说的是前者,掉电预警功能,以便单片鸡在临死前能做必要的数据存储;后者是为了防止单片鸡死时乱挣扎破坏外设的,如不让片选、写选通有效等,按住RESET就安全了。

网友:
只能说明欠压检测(BOD)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如果要求单片机在“临死”前保存数据,可以外加电压监视芯片和一片纽扣电池。

网友:
欠压检测是为了保存数据的,BOD是为了防止EEPROM数据被错误更改的,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楼猪不要故意混淆概念。

网友:
回4楼,难道BOD(Brown-out Detection)不是欠压检测吗?

网友:
BOD是防止电压过低时,CPU乱跑用的.
以前我用MEGA16接过NAND FLASH(K9F5608),不用BOD功能时,掉电时FLASH很容易被冲洗掉.

网友:
 楼上不必争执,译名咋说都行,因为是检测掉电,说“欠压检测”总是对的。

 两个概念最关键的区别在于:
 ①.一个是CPU还能正常工作,还有能力保存数据,所以说是“预警”——尚未被敌人导弹击中,但已经看到导弹对着自己发射了;
 ②.另一个是电源电压已低于能保证CPU正常工作的安全值,这时必须强制弄死CPU(拉住RESET)才能保障外围设备不因CPU垂死而被乱操作。

----------------------
 4楼希特勒“BOD是为了防止EEPROM数据被错误更改的”说法恐怕有点勉强,其实若CPU正对EEPROM写操作中被BOD强行弄死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数据就被写坏了。以前坛子里有过关于内置EEPROM是否可靠的热烈讨论,一些人认为原因在于没好好用BOD,俺搅得没有预警才是问题的关键,这里BOD根本就帮不上忙。

网友:
当BOD检测到掉电时单片机本身都工作在不确定状态,要想做数据保护最好检测前级电源输入的变化。

网友:
很有用的 就是防止单片机在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还要工作会造成错误

网友:
很有用的,如果没有BOD电源波动都有可能造成MCU死机,如果你认为你有看门狗不怕,那错了,很多时候狗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有些设备几乎从出厂的时候几乎就没有断过电,如内置电池供电的设备,如果没有BOD那等电池电压下降到一定的时候就很容易死机。

我认为不是要在掉电的时候保存什么数据,而是要在掉电的时候保证程序能正常的运行。哪怕它从新启动了也比死在那里好。

楼主:
我比较认同仙猫的观点。哈

网友:
lz的问题是对的。

AVR已经10多年了,是对51的全面提高。但毕竟还是比较“老”的东西了。随者市场的需要,新的技术和DD也在提高。

现在许多新型号的片子,BOD就可以配置成RESET或中断了。

楼主:
lz的问题是对的。

AVR已经10多年了,是对51的全面提高。但毕竟还是比较“老”的东西了。随者市场的需要,新的技术和DD也在提高。

现在许多新型号的片子,BOD就可以配置成RESET或中断了。

-------------------------華麗的分割線--------------------------------------

例如哪些型號呢?我只用過51和AVR

网友:
51的找STC(改进51兼容),AVR没有,新的8位可以学习STM8

我做过许多产品,都需要“检测到掉电的时候做数据保存”的事情。AVR的方法在我编写的书中介绍了,需要外部检测和BOD一起使用。

STC的51也用过,在这个方面比AVR方便点,不需要外部加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