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使用中自动关闭的问题?

楼主(2009-12-03):
我下载并安装了不同版本的Proteus,7.2,7.4.7.5,7.6试过,在运行的过程中会自动关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用7.1的时候,经常关闭。大概3分钟关一次。
后来我装了7.4。3补丁。
关闭的频率为3天关一次。

网友(2010-04-09):
proteus软件介绍
作者: 佚名   发布日期:2006-03-12 11:17   查看数:4   出自:互联网
-----------------------------------------------------------------------------------------------------------------------
proteus的破解版在网也可以找到,不错的。本站也可以找到它的下载。
proteus6.5是目前最好的模拟单片机外围器件的工具,真的很不错。可以仿真51系列、AVR,PIC等常用的MCU及其外围电路(如LCD,RAM,ROM,键盘,马达,LED,AD/DA,部分SPI器件,部分IIC器件,...)

其实proteus 与 multisim比较类似,只不过它可以仿真MCU!

当然,软件仿真精度有限,而且不可能所有的器件都找得到相应的仿真模型,用开发板和仿真器当然是最好选择,可是估计初学者有的可能性比较小吧?

如果你在学51单片机,如果你想自己动手做做LCD,LED,AD/DA,直流马达,SPI,IIC,键盘,...的小实验的话,试一下吧,不会让你失望的!

用51不管你是用汇编或是C编程当然要用keil啦(那个medwin实在不怎么样~),uvisoin3有不少新特性呢!

使用keil c51 v7.20 + proteus 6.5 可以像使用仿真器一样调试程序,一般而言,微机实验中用万利仿真器+电工系自己做的实验板的实验都可以做得到吧!

当然,硬件实践还是必不可少的!!!本方案只是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让你能像pspice 仿真模拟/数字电路那样仿真MCU及外围电路。另外,即使有硬件,在程序编写早期用软件仿真一下也不错的~

下面说一下如何在keil中调用proteus进行MCU外围器件的仿真吧!
1、安装keil c51 v7.20 与 proteus 6.5(废话!)
2、把proteus安装目录下 VDM51.dll(搜一下吧)文件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的 \C51\BIN目录中。
3、修改keil安装目录下 Tools.ini文件,在C51字段加入TDRV5=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保存
注意:不一定要用TDRV5,根据原来字段选用一个不重复的数值就可以了。引号内的名字随意~
4、打开proteus,画出相应电路(这个自己摸索吧。注意:proteus中mouse的左右键与一般程序是相反的样子)。在proteus的tools菜单中选中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5、在keil中编写MCU的程序(keil不会,那先学学吧,比medwin难学些哦!)。
6、进入KEIL的project菜单option for target ''工程名''。在DEBUG选项中右栏上部的下拉菜选中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在进入seting,如果同一台机IP 名为127.0.0.1,如不是同一台机则填另一台的IP地址。端口号一定为8000
注意:可以在一台机器上运行keil,另一台中运行proteus进行远程仿真哦~
7、在keil中进行debug吧,同时在proteus中查看直观的结果(如LCD显示...)
8、就是以上这么多了。在初用proteus时,可以试试其example吧。
-----------------------------------------------------------------------------------------------------------------------
好东西

网友(2012-01-05):
只要把仿真中的dns文件单独拿出来放在其他的地方(从原来文件夹拿出来,原来的其他格式文件不管),在运行着个dns文件就不会出现自动关闭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