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位高手曾经用Delphi控制过双VGA接口的显卡?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也进来看看吧

楼主(2009-12-03):
如题!!!最近对Delphi控制底层硬件有了兴趣,特别是VGA的控制,本人想用一台计算机将一张图片或者一个视频分两部分用两个投影机投影到墙上,效果应该不错,该论坛里好像没有类似的讨论,在此希望能得到关注.

网友:
没实际用过,但是我想DirectX应该支持双显卡了!

网友:
图片可以。视频好象不能跨屏幕
你用下双头显卡就知道了。DirectX的限制。

你那个应用,就有点象无缝拼接电视墙了。卖好几万的东西。

网友:
图片可以,在创建DC的时候,可以指定设备号,两个屏幕的设备号不一样,指定好了之后,分别在两个DC上绘图,就可以了。视频不知道。。。

楼主:
LRNAVR做过图片拼接了?
    视频也可以拼接的,我见过实物了。我见过的是一面曲面投影,视频好像是经过变形处理过的,投到曲面上就感觉不到变形了。设备还有部健身自行车,曲面上的视频根据人踩自行车的速度播放视频,视频的播放速度也体现出自行车的速度。
    这方面的应用还可以用在虚拟现实系统中,所以说还是蛮有前途的,其中涉及到的东西也不少,算是交叉学科的应用了,哪位对些感兴趣的可以深入的讨论一下。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上各位为什么要想得那么复杂?
如果是nVidia的显卡,驱动的控制面板上有多显示器配置,可以设置水平跨越或垂直跨越等好几种模式(如果启用nView功能,可选内容更多)。
而对于程序来说,如果是2个1280x1024的屏水平跨越,那么整个虚拟桌面的分辨率就是(1280x2)x1024,如果窗口坐标定位在(1280,0),那就是显示在第2个显示器了。

网友:
很简单,就像楼上说的,偶做过。

楼主:
还有困惑,现在普通的显卡都是单个VGA接口的,用VGA分配器接多个显示器,然后在“添加硬件”里添加显示器?还有我用的这台电脑是NVIDIA的,但是不像5楼说的可以设置成其它的模式。

NVIDIA控制面板 (原文件名:NVIDIA控制面板.jpg)

网友:
在桌面上设置,右键桌面,选择属性-》设置,如果是双头显卡,那么就能看到主显示器和次显示器的设置,

楼主:
所以还是需要双VGA接口的显卡吧。是不是像2 3楼说的那样,用DirectX插件来分别控制两个VGA接口分别显示什么内容

楼主:
不知道用纯软件能不能搞定无缝拼接两块投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