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 我利用SmartRF调试 38.4k时调试不能通过?

楼主(2009-12-03):
请问,大家

有没有人用过 CC1100 我利用网上 250k的资料 可以调通
          但 CC1100 我利用SmartRF调试 38.4k时 调不过

请大家指教一下 SmartRF CC1100-38400bps 工作参数设置,谢 谢

    或邮件cnfengmo@yahoo.com.cn

网友:
注意延时,速率降低后,发送需要更长的时间

楼主:
试试看,先谢 过了

楼主:
我又回来了,请问:

    网上 示例全都是250kbps 我试过了,发射+中断接收  全好使

    有没有 高手 提供一下 9600bps 配置方法 或程序

好几天了,都调不通,似乎是SMARTRF软件设置参数还有错误??我都有点郁闷了

网友:
我记得网上有官方的例程,用430驱动的,里面的配置有好几种波特率的,您再仔细找找看

楼主:
收到,收到,收到!

我再找一下!

NND,真TMD的着急!

楼主:
我都无奈了!

楼主:
好象找到点原因?

似乎是 GD0脚电平的原因

楼主:
GDO0管脚在接到数据之后,管脚发生跳变
我使用的是 IO管脚中断 所以加了一个if(read_cc1100_gdo0)
去掉就好了!
原因还不详!

网友:
顶!我现在也在调试cc1100,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楼主可否加我的QQ:405736153 ,验证 CC1100,

网友:
顶!我现在也在调试cc1100,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楼主可否加我的QQ:405736153 ,验证 CC1100,咱们交流交流...

楼主:
QQ,工作时间不让上,呵呵
我这边 调试
      100k 正常
      250k 正常
      9.6k 通不过
正在看手册中。。。。

楼主:
请求支援

我到现在也地找到好办法解决9.6k通讯方法
我也参照网上10k的设置方法
  中断收不到,WHILE循环,也收不到

有人能给个程序,指点一下吗?
cnfengmo@yahoo.com.cn

网友(2011-04-10):
38.4k能达到200米吗?我调的当达到100米得时候丢包率就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