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软件思路

楼主(2009-12-03):
本人想用VB做一个软件,软件的主要功能就是可以用来做任意波形图,完了把时间轴分成1024份,纵轴分为256份,将每个点的值保存在一个文本文档里,该怎么做啊。我不知道改怎么下手,VB高手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
先研究一下怎么画线吧

网友:
首先,你可以考虑买现成的控件,或者使用免费的控件;
其次,你可以到网上搜相关的演示代码和原理。
例如,下面这些网站:
http://www.codeproject.com
http://www.codeguru.com

楼主:
首先,你可以考虑买现成的控件,或者使用免费的控件;
其次,你可以到网上搜相关的演示代码和原理。
例如,下面这些网站:
http://www.codeproject.com
http://www.codeguru.com
------------------------------------------------
第一个网站都是英文,第二个打不开

楼主:
如果收费也可以,只要能够让我满意

网友:
楼主不识http://www.codeproject.com,可惜了,那是个好地方。

这个思路简单啊,一个文本文件,每一行就是1024个数字,每个数字在0~255之间,中间用逗号隔开,这样每行就是一副完整的图片,程序一次读取一行,然后读出每个数字,根据他的值(纵坐标)和他所在行中的位置(时间轴),将点画到坐标系中去。

楼主:
http://www.codeproject.com
==================================
这个网址我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http://www.codeproject.com
http://www.codeguru.com
这两个网站都是英文的,而且我觉得都特好。我试了可以打开。

下面这个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68822&bbs_page_no=1&bbs_id=1036

网友:
http://www.mndsoft.com/blog/default.asp

网友:
简单的话, 就用picturebox控件自己画, 每个点的位置(x,y)数据可以保存到TXT文件中,保存格式可以自己定义, 或者一行为一个点也可以.
读取时候, 把相邻两点用直线连接.

楼主:
vb如何能够获得图片框里图片的点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