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8086/8088 CPU设计成单片机,性能会怎样?

楼主(2009-12-03):
我的初步设想:使用8088/8086CPU核心,1K~4K RAM,8K~128K ROM,带串口,保留总线,能不能和AtXmega有得拼?

网友:
不能,台湾有类似芯片。

网友:
8088能上几MHz的时钟?
呵呵,貌似4.7MHz,超频也高不到哪里去的。

楼主:
台湾的芯片是什么型号?我想搞几片玩一下。

网友:
记的有 386 486级别的,,能到100Mhz。 我给你找找。

网友:
http://www.rdc.com.tw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80186的,价格贵,我以前也发过的。

由于没有简易的仿真器,但是支持uart下载,暂时也没有搞。

AMD 80188 也是一样的。

网友(2015-09-01):
楼主做好8088或者8086的单板机了吗?因为,我也想制作一台基于8088的pc,可以运行DOS,类似于IBM第一台个人电脑

网友:
单板机的话有的,
HP 100LX, HP 200LX, HP 1000CX就是原生DOS的掌上电脑, 可以运行支持CGA的DOS程序,

更类似单片机的话, 也有万代出的wonder swan和wonder swan color还有wonder swan crystal,
是x86的主控的游戏机

网友:
386单板机有的是

网友(2016-06-06):
这个好玩啊,有个做个最小系统板出来吗?

网友:
前两年工控行业见过 80186, 有几十兆.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网友:
x86在 控制 领域 , 在指令执行的 确定性表现和 MCU有差别,即 根据代码 确定 程序 执行 时间和时序。

网友:
除了80186,8088外,还有80386EX好像。

网友:
刚刚看了下,80C186美金5刀。
大约50人民币!

网友A:
我在做一个 8088 单板计算机,不过还没有做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做一个 8088 单板计算机,不过还没有做完。

前几年也想玩8086,买了一片之后发现还差好多IC,就放下吃灰了

网友:
不怎么样 还不如现在的stm32

网友(2016-07-06):
40年前的高科技了,跟现在的不能比了。

网友:
以前还想过用80386dx做个数码管电子钟,后来冷静下来,这不是闲的慌瞎折腾吗

网友:
闲的慌--->瞎折腾!!!           对于疲奔于命的广大电工来说,,,,

网友:
挖出来的真的是,
闲的慌+折腾,
还不如去收一台pL那种二手平板。

网友:
80块钱 买个 小霸王 ,抄的任天堂FC/NES,6502的  很好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做一个 8088 单板计算机,不过还没有做完。

时钟部分能否用74hc109代替8284,用两个jk触发器组成三分频,不知道波形会不会有毛刺。能不能发个原理图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部分能否用74hc109代替8284,用两个jk触发器组成三分频,不知道波形会不会有毛刺。能不能发个原理图 ...

项目还没有完工,有些东西还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