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EM310的SIMVCC无电压

楼主(2009-12-03):
EM310模块接上底板后,发AT命令有回复,但是找不到SIM卡,查SIMVCC上没有电压,无论是插卡还是拔掉卡都一样,后来在试验中发现当重启模块的时候,SIMVCC有时候会瞬间跳到3V左右,接着马上跳回0V,请问各位是不是模块坏了?
在线等候高手回复,谢谢。

网友:
通常有个启动脚需要控制一下
没用过这个模块,提供一点思路

网友:
一般不会是模块坏掉,那个模块皮实的很。检查SIM卡电路是否有问题,电源上的储能电容是否足够。SIMVCC一上电有输出,立即回到0V,就是因为没有找到SIM卡,SIMVCC被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