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数字功放设计

楼主(2009-12-03):
基本工作情况概述:模拟音频信号经过A/D转换后得到48K,24位的数字信号后送给FPFA,FPGA从数字信号中算出峰值、相位及均值,并对数字信号进行放大,把放大后的信号经D/A后送入音箱?
想问一下:
FPGA如何将数字信号放大或缩小(当然这是有限的),使人耳听起来很平滑,没有突变感。

网友:
你这不是数字功放。数字功放是被调制后的PWM波。
FPGA的放大和或缩小不就是乘以一个数吗??不懂……

网友:
【楼主位】 ATmega_16
FPGA如何将数字信号放大或缩小(当然这是有限的),使人耳听起来很平滑,没有突变感。
----------------------------
这不叫放大,叫重采样或者插值,例如将48KHz的采样信号变成96KHz甚至192KHz。
总的来说你这个想法只是数字音频处理器,一般还会包括数字均衡器、数字音场处理等功能,用DSP做比较多(当然你用FPGA实现DSP软核也可以)。
而数字功放则是如1楼所说,将音频信号转成PWM或PDM,输出级工作在开关状态,效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