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16 是否可以通过PWM输出两路相位相差180读的方波

楼主(2009-12-03):
pic16F716 是否可以通过PWM输出两路相位相差180读的方波 占空比40%  频率30K—50K

我开始高低电平的模拟~变频时候比较难处理~

网友(2010-01-10):
pic16F716有几路PWM? 两路肯定行吧?
再说用一个定时器+软件控制两个IO口即可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