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请教大侠铂电阻测温 PT100 直接浮点数公式计算就可以了啊 为什么还线性补正

楼主(2009-12-03):
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的,网上都说什么非线性校正,其实那个铂电阻与温度间的2次公式可以直接算出它的解啊,然后用单片机编程运算就可以,这点我没有看懂。

我是用运放搭的一个跟随器接电阻做恒流源的,我的问题是比如我的电阻是100偶,但是我AD采集后算出的电阻不是100偶,测多个点后,采用系数来修正还是不行。

我做的是流量计方面的。需要测温的区间是0-600°。

请大侠指点

电路如下  VREF为2.5伏,也是ADC的参考电压。PT100采用4线制。AD627放大15倍

楼主:
我的问题是单片机测量出来的电阻阻值和实际的不同,采用的0.01欧的电阻箱模拟的PT100。

而且我想采用2次函数修正也不行。

采用运放搭的恒流源,然后差分输入AD627放大,再用单片机AD采集的。

网友:
怎么不贴原理图??
我认为应该用单片机分段测
例如:
AD0 测 0~99
AD1 测 100~199
AD2 测 200~299
AD3 测 300~399
AD4 测 400~499
AD5 测 500~600

楼主:
【2楼】 xcodes
积分:285
派别:
来自:
怎么不贴原理图??
我认为应该用单片机分段测
*****************************************************************************************

原理图发了。

为什么要分段测呢。那个温度与电阻值是一个2次函数,可以直接算浮点数就可以算出温度的呀

网友:
我一般用一个便宜的24bit的AD,用相对测量的方法直接测PT100的电阻(类似数字万用表测电阻),不用放大器,不用恒流源,稳定可靠,查表,线性插值。

楼主:
【4楼】 coody
积分:819
派别:
来自:

****************************
你采用恒流源么?你的电流多大?

网友:
LS,用不用恒流都无所谓,不影响,我说过是相对测量的方法,类似数字万用表测电阻,而数字万用表测电阻是不需要恒流的。
使用恒流的话,大约400uA,并且不需要多准确,也不需要温度特性稳定。
唯一的要求是,基准电阻(比如5.1K)要是高精度电阻,并且温度漂移要尽量小。
AD的基准电压也不要求高,随便TL431就OK了,用4线的PT100

楼主:
你的意思是采集PT100和基准电阻两个的电压来做比较?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么?你分别采集两个电阻的电压,相当于是分压,只要精密电阻够准,那么测量PT100就够准了

楼主:
目前发现问题了,是因为测量的范围太宽0-600°,那个恒流源已经布能看着是恒流源了

比如,PT100 为100欧时,恒流源电流为0.5mA
      PT100 为300欧时,恒流源电流为0.498mA了

就是这0.002mAd的电流换算成温度的话,都差2度多了

楼主:
可以还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网友:
用电桥+运放(低温漂),软件分段计算

网友:
电桥的电阻要用高精度,低温漂电阻

网友(2012-02-16):
万用表一般都是使用恒流源测电压的方法测电阻的吧,包括多种台式万用表以及普通的手持式万用表,我都试过,都试恒流源的方式,没有发现电桥或者分压等其他方式的。

有些AD芯片是专门为测电阻设计的,比如ADI的AD7711,自带恒流源,内部PGA,可以直接测电阻,比较老的型号,价格比较高,可以找便宜的替代型号。

楼主有一点提到:
但是我AD采集后算出的电阻不是100偶。
我觉得这里有误区,比如你测得恒流源是1mA,但是100欧的电阻箱测得值不是0.1V,所以计算不是100欧,所以才有上面的疑问?

这个100欧不应该是算出来的,电阻-温度特性不是直线,但是AD值-电阻是线性关系呀。这里你要做的是,恒流源任意,数值不重要,但是一定要稳,你搭建的肯定不行,才变化200欧都能看出变化来。电流不宜过大。
然后要做的,电阻箱打到100欧的时候,记录一个AD值,这个值就是100欧,电阻箱打到300欧,记录一个AD值,这个值就是300欧,然后就简单了,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实际工作中,得到一个AD值,根据直线计算出对应的电阻值。
然后根据电阻值换算出温度,可以通过公式,可以直接查表,都行。

如果觉得100欧和300欧两个点太少,可以再夺取几个点,分段取直线,进一步消除电阻测试整个范围内的非线性。
关键就是恒流源要稳,不需要特定值,大小要合适,电流大了,对电源的要求就高了,并且容易引起电阻的热效应造成测试误差。

网友(2012-04-17):
mark,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