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5S的天线开路检测问题

楼主(2009-12-03):
LEA-5S是需要外部线路来检测有源天线开路问题的,有一个AADET0脚来检测。
实验中发现LES-5S默认是有短路输出的,但是没有开路输出,我接了外部电路,开路时AADET0是高电平。但是NEMA语句并没有开路输出。短路时NEMA是有输出的。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只发现飞扬科技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实验结果和他说的不一样。飞扬科技说短路和开路都没有输出。
也下了个U-center,进行设置,但是似乎没有看到效果。
想问:是否有办法尽心设置,怎么设置?能否一次设置永久保存,或者要上电时设置,要用什么指令。请教有用过的朋友。
下面是我LES-5S上电时的输出,其中可以看到ANTSUPERV=AC SD PDoS 而没有OD。要如何才能加上OD。
$GPTXT,01,01,02,u-blox ag - www.u-blox.com*50
$GPTXT,01,01,02,HW  UBX-G5xxx  00040005 FFF9FFFFp*14
$GPTXT,01,01,02,ROM CORE 5.00 (28483) Jun  6 2008 14:45:11*40
$GPTXT,01,01,02,POST 00000400*71
$GPTXT,01,01,02,ANTSUPERV=AC SD PDoS SR*20
$GPTXT,01,01,02,ANTSTATUS=DONTKNOW*33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1,1,00*79
$GPGLL,,,,,,V,N*64
$GPTXT,01,01,02,u-blox ag - www.u-blox.com*50
$GPTXT,01,01,02,HW  UBX-G5xxx  00040005 FFF9FFFFp*14
$GPTXT,01,01,02,ROM CORE 5.00 (28483) Jun  6 2008 14:45:11*40
$GPTXT,01,01,02,POST 00000400*71
$GPTXT,01,01,02,ANTSUPERV=AC SD PDoS SR*20
$GPTXT,01,01,02,ANTSTATUS=DONTKNOW*33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1,1,00*79
$GPGLL,,,,,,V,N*64
$GPTXT,01,01,02,ANTSTATUS=OK*3B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1,1,00*79
$GPGLL,,,,,,V,N*64
$GPRMC,,V,,,,,,,,,,N*53

网友:
1,好像是这个天线检测功能是 没有用的,实现不了的(江湖传说,需要求证)
2,U-center里面有设置的,自己找找
3,设置保存这个 好像只有 -M 才可以,其他的-S等 是必须每次上电都要重新设置的。
4,这个输出本身是有 0x0D的,用 16进制方式看就能看到。

楼主:
第1点,我就是想求证一下;
第2点,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实验没有成功,点Send没有反应;
第3点,“每次上电都要重新设置的”,就是想知道怎么设置,发送什么内容,我试过发送U-center里显示的那一串16进制数据,没有反应;
第4点,楼上的兄弟理解错了,不是0D,是说OD.Open检测,ANTSUPERV=AC SD OD PDoS:SD是短路检测,OD是开路检测。

网友:
这个 有的;估计你硬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