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猫前辈,我自己设计了个和msp430单片机通信的TC35I模块电路,麻烦看下正确吗,谢

楼主(2009-12-03):
请教苹果猫前辈,我自己设计了个和msp430单片机通信的TC35I模块电路,麻烦看下正确吗,谢啦!
特别是通信部分\音频部分及IGT启动电路是否正确?谢谢
电路图见附件:

抓图 (原文件名:TC35I通信模块开发.jpg)

网友:
/RING信号在无呼入或者短信状态呈现高电平,但是仅有2.85V,你的Q1会一直导通的,正确的做法给B级上拉一个电阻到4.2v。
在SIM卡和MIC走线中,要注意信号线到地线之间加一些39pF陶瓷电容,走线越长,加电容的必要性越大。39pF的电容可以旁路掉GSM900MHz的辐射感应出来的217hz噪音。
30脚的处理有些费解,如果不需要关机后保持时钟,没必要用C20,如果需要保持,那个D4成了泄放回路,也没必要。

另外,请编辑一下标题,把我的ID去掉,否则这个帖子别人就不方便回答了,这里高人多着呢,错失高人指点,岂不可惜。

楼主:
您好,我参照您的建议做出了修改:(1)在/RING脚发射极使用3.3V,在基极加1K上拉电阻到4.2V,RING脚电阻为500欧姆;
(2)在SIM卡和MIC走线中每个线都加了个39pF电容到地;(3)把30脚空置了;
  修改后的电路图如下,您看可以吗?
另外我担心电源电压不稳,是否可以在VBATT4.2V电源处加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啊?

修改后的电路 (原文件名:TC35I通信模块开发.jpg)

网友:
可以加电容。
MIC和SPK都是差分信号,除了对地加39P电容外,也要在两根信号线之间并一个39P的电容。

楼主:
您在线啊,我全部改完了,麻烦您在最后看一遍,我就做PCB了,非常感谢!

电路 (原文件名:TC35I通信模块开发.jpg)

网友:
“麻烦您在最后看一遍,我就做PCB了”把我当复核工程师啦?这个我不包的,觉得吃的准的就说两句,吃不准的就不露怯了。楼主还是要自己把握。最后提醒一句,你的蜂鸣器的工作电压是多少的,3.3V经过PNP的导通压降后剩余的电压能否带动它,这个最好确认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了,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2010-01-10):
liuxiaolei ,你好,请问你的短信猫做好没?通话时有没有杂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近有些事耽搁了,还没调好,用串口调试,老是接收00,不知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