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LED摇摇棒,自动适应摇动速度

楼主(2009-12-03):
我做的摇摇棒,32个LED,能自动适应摇动速度。欢迎加入讨论群:95468631

网友:
有创意, 效果不错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下原理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东西是怎么实现适应不同摇动速度的?

楼主:
【4楼】 cat_li

根据“视觉暂留”原理,在划过的扇面上通过LED的变化显示图像。

楼主:
xfwu
积分:4
派别:
来自:
请问楼主,这个东西是怎么实现适应不同摇动速度的?

由于摇动的时候前后两个周期时间都差不多,就可以用滚珠开关(或水银开关)检测摇动周期,根据上一次的时间确定延时时间。

网友:
就是开关不好找,以前用水银做过,感觉行程好象有点短,

网友:
我毕业那年有个女同学毕业设计就是这个,挺好玩的

网友:
酷!不过如果楼主要卖的话我建议还是加一个烧写内容的模块和上位机软件

网友:
标记一个!!!!!!!!!!!!

网友:
呵呵呵 挺好看的

楼主:
【15楼】 155107149 北桥少年
积分:633
派别:
来自:广西南宁》桂林
酷!不过如果楼主要卖的话我建议还是加一个烧写内容的模块和上位机软件

----------------------------------------------------------------------------

呵呵,谢谢你的建议。我就是自己做着玩儿的,没想卖,有几个朋友想要,多做了几个,放到淘宝上也是玩儿的。
我网店照片拍得还有那么点意思吧。哈哈。

网友:
《无线电》杂志,几个月前就有相关文章,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单片机可不可以用2051替代

网友:
他的好像就是2051吧

网友:
2051可以的,我做过个8灯的。当视觉的显示字母够了,没想到,还是灯多了好看。

说下简单构造和适应摇摆速度,不知道和LZ是否一致:
1,装修剩下的塑料电线管前端用装修剩下的2.5得粗铜线作了个坠子,在管口来回碰撞,管口贴了两块铜箔。当手来回摇时坠子两头击打。这个简单机构充当位置传感器

2,程序每次纪录两次击打的间隔,在下次击打来临前,按此时间间隔/列数作为步进的显示,认为相邻的一去一回时间相同。

缺点,
1,来/去字的位置水平位置还是有移动的。
2,扇形的失真(LZ图中也有)

有卖一种小座钟的,把失真给补偿掉了,好像要300多,挺长时间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

网友:
什么几个月前无线电有文章?几年前我就做出来发本坛了。
我的思路来自21IC上那个2051.

网友:
本来想买套件来着,也加入楼主的QQ群了,可是楼主QQ不回,淘宝不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吓得我拍下不敢付款了

楼主:
【21楼】 gps422129

可以用2051,但程序要改一下。2051的定时器速度不知道够不够。改天试试。

楼主:
【23楼】 Argee
积分:171
派别:
来自:

应该说我们做的都差不多。其实这东西有很多人做过了。我记得大概十年前吧,就在电视上看过类似的东西,那时候还没接触单片机,只是感觉好玩儿。后来在学校学习了单片机,觉得可以用在这个上。到网上一查,有好多前辈已经做过了,找了不少资料,自己做了一个16灯的,可以显示单个汉字,用的水银开关做周期测量。

后来改进了一下,32灯显示,可以显示的东西更多了。去掉了易损的水银开关,改用金属封装的滚珠开关。

适应摇摆速度用了一下方法:
1、滚珠开关接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引脚。每摇动一个周期产生一个中断。利用 上一次摇动的时间/字数 作为本次显示的时间。
2、利用定时器产生一个基准时间信号。在定时中断程序里对基准时间进行计数。
3、外部中断程序里确定延时时间:延时时间=n个基准时间/(显示字数*列数*每列点数)。
4、只要摇动速度保持不变,图像基本能稳定显示。

缺点:
1、扇形失真。
2、同一时间最多点亮8个灯,字数太多,显示亮度不高。

扇形失真有什么办法可以补偿掉啊?我想了好久,没有什么思路......

楼主:
【25楼】 fsclub 绿林好汉

积分:5425
派别:
来自:孩子还小,我就全国到处跑。
什么几个月前无线电有文章?几年前我就做出来发本坛了。
我的思路来自21IC上那个2051

------------------------------------------------------------------------

也许几年前市场就有卖的了。现在淘宝有好多。
自己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还有,既然要做,我就要努力做到最好。有什么好的建议,还望多多指教。

楼主:
【26楼】 kingofgm
积分:2
派别:
来自:
本来想买套件来着,也加入楼主的QQ群了,可是楼主QQ不回,淘宝不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吓得我拍下不敢付款了
-------------------------------------------------------------------------------------------------------------

对不起,最近工作比较忙。你可以直接付款,我一般2天内能发货。
过几天不忙了打算改一下程序。弄个摇动计数,摇100次改变一下显示内容,断电保持。做来送人应该不错。

网友:
扇形失真用手摇的方式确实难消除,因为它和振幅相关,而每个人的摇动振幅可能不同。

可以通过加入加速度传感器来测定下和地球的夹角,这样可能既可以代替极限位置的传感器(你的钢珠,我的铜丝),但补偿的话,计算量很大,不知道成本和功能可否对应起来。

另,见到的补偿了扇形失真的闹钟,那使用的马达做的,马达本身可以认为做晕转动,好控制多了。

网友:
学习了  里面高手多哦

网友(2010-05-20):
哪位改成带角速度和加速度传感器的,应该可以很好解决速度和扇形失真的问题。
但是成本就可观了……

网友(2010-09-09):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12-23):
if(TimeCount<4500) return;        //中断去抖
        out=0x00;                                //清显示
        DelayTime=TimeCount/640;                        //设定每次延时时钟周期数=总时间/(16列*4组*10个字)
        TimeCount=0;                        //延时周期计数清零
        delay(160);                //延时40列

这里的10个字是怎么回事?还有延迟40列的原因是?请教

网友:
有了上机位软件就可以开模做产品了。

网友:
传感器是个问题啊…

网友(2011-05-10):
中断去抖是什么意思啊  兄弟   摇那么多次才显示?

网友:
现在正在做摇摇棒 很强大!lz很棒!!

网友(2011-10-12):
有创意的摇摇棒!MARK!

网友:
我表示做过~~

网友:
顶吧,高手为什么那么多1

网友(2013-12-10):
请教!取模方式是什么?

网友(2014-09-03):
效果不错,手里还有样板吗?

网友:
楼主ID不保,老大不让宣传群

网友:
可以用三色LED做彩色版的,够炫

网友:
用滚珠的啊,有点out了

网友:
留着备用下, 以后有空也搞搞

网友(2014-11-18):
留个记号后面学习

网友:
求原理啊

网友:
升级一下,用MPU6050传感器做一个应该效果很好。

网友(2016-05-15):
程序链接坏啦

网友:
也想做一个玩玩. 手头AVR的单片机多些.想移植到AVR上.

网友(2021-02-25):
感谢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