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机械达人,开一个10cm*10cm的铝型材模具,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2009-12-03):
另外,这样的型材生产,一般要多少起量的?

楼主:
谢谢阿莫,这个信息非常有用。

你说的模具费2000元,是指10cm*10cm左右的吗?还是说大小都差不多价格?

网友:
直径250mm的模具,平面模3000元左右,分流模4500元左右.一般低于0.5吨会收上机费

网友:
铝型材的模具是不是硬质合金 线切割出来的?

楼主:
谢谢 hrg2007 兄提供的信息!

网友A:
铝型材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B(2013-11-04):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有人知道吗

来挖坟了,铝型材一般是固定截面的。将圆铝棒加热,用挤压机把铝棒从模具中挤压出来,然后还要进行时效(目的是加强强度)。然后根据需要还可以进行氧化(提高表面耐蚀性),电泳 喷涂(美化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挖坟了,铝型材一般是固定截面的。将圆铝棒加热,用挤压机把铝棒从模具中挤压出来,然后还要进行时效( ...

这位兄台对铝型材很懂啊

请问如果在铝型材上挤压螺纹孔的话,螺纹孔寿命如何?

网友C:
一般铝型材都没螺纹孔吧,都是靠螺丝自攻的,如果这样谈寿命当然是几次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铝型材都没螺纹孔吧,都是靠螺丝自攻的,如果这样谈寿命当然是几次而已。 ...

通过模具成型挤压不出螺纹孔的吗?

这样就不需要后期机加工了,螺纹孔直接成型

不知兄台意见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模具成型挤压不出螺纹孔的吗?

这样就不需要后期机加工了,螺纹孔直接成型

用模具挤不出螺纹的,只能用攻螺纹的设备打螺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来挖坟了,铝型材一般是固定截面的。将圆铝棒加热,用挤压机把铝棒从模具中挤压出来,然后还要进行时效( ...

兄弟有没视频发来看看啊?另外请教这个加热是用什么设备来加热的?挤出来的废料又回炉铸成铝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有没视频发来看看啊?另外请教这个加热是用什么设备来加热的?挤出来的废料又回炉铸成铝棒? ...

?视频请上youtube搜索aluminum extrusion
加热是用“热剪炉”的,有用煤气、天然气的,根据需要,加热长铝棒后剪成一段段

挤剩下的废料叫“料头”,按废铝卖钱回收,有专门收废铝的

网友:
淘宝上那些中山市卖LED灯上面的“太阳花散热器”的产品,感觉都是用线切割加工出来的形状。
原来可能是挤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