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RC复位电路,其复位时间怎么计算啊?

楼主(2009-12-03):
一般10UF电容,10K电阻、
那么其复位时间该如何计算呢?
有什么公式吗?

               Vcc
             ________
             ________  10uf
                +------------ RESET
               [ ]
               [ ] 10K
               [ ]

               GND
reset高电平的时间怎样计算啊??

网友:
有的 就是 工作电压下 复位下拉电阻10K 的电流 能多长时间充满 10uF的电容
你查一下 电容值的计算公式 就知道 能多长时间充满了
我一般是用示波器看的

你现在 的这个搭配 5V供电下 一般在毫秒级别的复位时间 足够了

网友:
充电时间τ=RC,若C的单位是μF(微法),R的单位是MΩ(兆欧),时间常数τ的单位就是秒;
复位时间一般取0.6倍τ,具体由复位有效电平决定

网友:
复位脉冲的高电平宽度必须大于2个机器周期,rc时间跟你的晶振大小有关系

网友:
电容取10uF,电阻取10K
以前算过,现在懒得再算了,就取这组经典值了(使用于AT89系列老51)

网友:
补充ls发言,11.0592MHz,12周期的

网友:
如要精确计算,用带指数的RC充放电公式,然后根据复位脚的Vih/Vil求出时间t。
不过没人会去钻那个牛角尖,因为把复位时间拖长10倍都没关系,而且阻容也有误差,所以用τ=RC估算下,放足裕量就行了。
这里 τ = RC = 10kΩ×10μF = 100ms (注意量纲!)

楼主:
如要精确计算,用带指数的RC充放电公式,然后根据复位脚的Vih/Vil求出时间t。
不过没人会去钻那个牛角尖,因为把复位时间拖长10倍都没关系,而且阻容也有误差,所以用τ=RC估算下,放足裕量就行了。
这里 τ = RC = 10kΩ×10μF = 100ms (注意量纲!)
######################################################################
谢谢   holycat 仙猫

网友:
我本人建议 要是要精确控制复位时间的话 还是用示波器 在工作环境实际测量
避免有电源上电速度 因素的影响

楼主:
自己根据RC充电时间整理的。

充电到90%VCC的时间
           t=2.3RC。
充电到VCC的时间y应该大于这个时间。
楼上的t=RC。是保守的算法
http://hi.baidu.com/282280072/blog/item/ff8d88c3bd7c783fe4dd3b6c.html

网友:
 楼上给出的链接文章,虽公式是对的,但条件却没有依据,亦即以“充电到90%Vcc”作为复位时间没有道理。

 各家“51”的复位电平不尽相同,如NXP的“89C5x”和Atmel的“AT89C51”的最低复位电平是0.7Vcc,STC12是2.2V,那么即使在同样的5V电源条件下,使用同样参数的RC复位电路,得到的复位时间长短也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

网友(2010-07-22):
51单片机的复位电平,datasheet上有给吗??

网友:
Vc=VCC(1-e^(-t/τ) )
复位时间:t=-R*C 〖*ln〗⁡〖[1-V_c/VCC]〗,
其中: τ=R*C , Vc为复位电压。
晶振完全起振要等几百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