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的 2576 调节少??

楼主(2009-12-03):
按照 下图做了个电源,但是调节范围很少,例如 我输入的是 27V 但是 输出只能在 24 V - 27 V 之间调节,我的环牛有 100 W 左右,功率是足够的,L1 电感用的是 工字电感。。。。。。不知为什么输出调节范围很少,只有 24 和 27 之间调节,是否能判断 Lm2576 已经损坏了??因为只有一只2576,不能替换,不知有没有人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
如入电压先调低点试试,把345脚短路,看输出电压是否是1.25V

次级电容两端加一个负载再试试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今天用另一个小牛,输入电压是 10V 并且短接 345脚。。。。很奇怪,旋转 50 K 电位器,可以显示 0.23-2V  9V-10..中间 3 4 5 6 7 V不能调出。。。。由 2 V 直跑 9 V ......若不短接 第四脚的话。。输出电压由 8-10 V 之间。。。。。迟些买只 2576 替换下才知有没有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