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片ad转换芯片,采样0-1300℃的热电偶产生的0-50多mV的电压

楼主(2009-12-04):
最近想搞一个10通道的热电偶温控仪,热电偶产生的电压在0-50多mV,温度为0-1300℃分辨率我想做到0.1℃,请大家推荐一片ad转换芯片,价格不要高于26元。

网友:
直接用MAX6675最好了

网友:
建议加一级放大电路做信号调理,否则对ADC的要求就很高了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delta-sigma类型的ADC啊, 精度高, 可免运放, 而且适合这种低速的应用。

网友:
MAX6675 0-1023.75℃

楼主:
前级打算用OP07将信号放大,再ad采样,12位的TLC2543好像分辨率不够,麻烦大家推荐个16位以上的ADC,便宜一点的,最好是多通道的,先谢谢啦!

网友:
按照樓主的要求,如果直接使用ADC,那麼ADC必須要分辨到50mV/13000 = 3.846uV的電壓,
如果使用2.048V基準,那麼ADC至少要20BIT,此時理論上可分辨1.953uV的最小電壓,這樣的AD芯片貌似不便宜.
例如AD7785要4美金以上...

楼主:
诸位觉得用TLC2543,采用过采样技术提高分辨率怎么样。

网友:
用价格低廉的24bit的Sigma-Delta ADC,直接接ADC输入,内部增益1~128,很好

网友:
16位AD带1-128放大,进口的用AD7705大概25元左右,国产的用TM7705大概几块钱,两个完全兼容一般应用性能也看不出区别!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11楼,下载了PDF,今晚看一下,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

网友:
AD7705,贴片的大概25,PDIP的大概35,我正在用来做TC测量,欢迎交流!

楼主:
AD7705,我在淘宝上发现有10元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问问清楚,是否拆机件

网友A:
我一般采用外接比较器的Sigma-Delta 软件模拟ADC电路,1S采样周期,可以做到0.1度分辨率。

楼主:
16楼的方法我也用过,但是外围电路多,一致性差,1S的采样周期也不适合10通道。

网友:
楼主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能联系下,互相交流吗?qq150236634

网友:
MAX6675的精度低,AD595也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上朋友,简单制作一下,max6675实际可否达到datasheet精度,ad595如何?谢谢

网友(2010-01-25):
max6675测试后发现精度不高

网友(2013-05-08):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采用外接比较器的Sigma-Delta 软件模拟ADC电路,1S采样周期,可以做到0.1度分辨率。 ...

能否把你的方案分享一下

网友:
精度和分辨率完全是互不相干的,0.1和 0.01就是嘴上过瘾了

网友(2013-10-16):
请问楼主是否做完,我用AD7705,十六通道温度采样,用AQW212光 继电器切换通道,采集情况不理想。AD值跳动很厉害。另外,采集电压转换成温度的算法是什么算法

网友:
ads1248,测热电偶,RTD,绝对,自带PGA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