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电路是怎么样控制电机得?

楼主(2009-12-04):
(无正文)

网友:
进来学习 嘿嘿

是洗衣机么?

网友:
ISO2光耦触发可控硅,iso2的输出侧电源有阻容降压得到(R26,C28,D6稳压)

网友:
利用可控硅斩波原理来控制速度,电路中还有一个交流电过零信号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輸出同步调制信号来斩波。

楼主:
请问可控硅斩波原理是怎么一会事呢?单片机是如何根据过零检查来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