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做的频率计,如何避免数字显示的跳动!

楼主(2009-12-04):
最近自做了一频率计,但是显示一直跳动,问下DX应该如何避免数字显示的跳动呢?谢

网友:
先用成品频率计比对一下信号源

楼主:
信号源无问题的,个人觉得应该在程序里改进下,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呢,现在的程序就是把计算出的频率直接送液晶显示!

网友:
你测个有源晶振的频率看看,50MHZ以下最多只能跳一个字

网友:
软件滤波
去掉极端值、只使用连续相等的值、取平均值,等等……

网友:
关键还是测的频率不准,另外液晶的刷新频率不能太高。

楼主:
软件滤波?时间是不是长了些啊?

楼主:
while(1)
         {
             read_data();
                 writecommand(0x80);
                 display(freq);
                 if(dis_flag==1)
                 {
                     dis_flag=0;
                  writecommand(0x80);
                     display(freq);
                         star_count();
                         SEI();
                         open_gate();
                 }
                 if(time_ok>=10)//读数据和数据处理
                 {
                     time_ok=0;
                         freq=1000000.0*freq1/freq2;
                         auto_temp=(unsigned long int)(freq);
                         automatic(auto_temp);
                         if(time_count>=count_want)
                         {
                                  dis_flag=1;
                                 CLI();
                                 close_gate();
                                 count_want=0;
                                 time_count=0;
                                 stop_count();
                                 clear_counter();
                         }
                 }

网友:
根本就用不着软件滤波,08年参加电赛时用51单片机做过一个频率计,测量范围为0.01hz—30Mhz,全量程小数点后三位非常稳定。

网友:
选用好的基准,改用等精度计数!

楼主:
wajlh 你好,可以说下怎么实现的吗?或者加q吧。。376357378

网友:
采用等精度计数,晶振采用了有源晶振(后来证实普通晶振短期内也很稳定)。以前在坛子里发过一个仿真的电路。在下面帖子的的六楼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0467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mtxmxt&bbs_id=9999

楼主:
我做的就是等精度了,仿真图如下
就是程序不懂该怎么处理才能避免跳动!

网友:
我写的程序没有滤波程序,照样稳定。建议楼主先不要计算。把两个计数值直接显示出来,看看是否稳定。
如果两个计数值都稳定,则是计算频率的程序有问题。否则查找计数部分的问题。

楼主:
还是没查找出问题,用了滤波程序,不过还是没彻底的解决问题

网友:
对于这样的跳动 一般都是有外部干扰造成 最好是多次采样后 计算平均值 再显示

我是从 51转过来 的 AVR新手

可不可以 告诉我 你们是用什么 来编写 AVR C程序的?
我一直都是用汇编 想用C写数学_运算
还有 你们 是用什么来仿真的啊?

谢咯~~

楼主:
回楼上,现在就是仿真而已啊,没什么外部的了,有可能是定时或者执行程序时间造成的,还不知道呢!我现在是用iccavr编写的,proteus仿真!

网友:
其实 最好的方法 是搭建一个最小系统
借助示波器的自举方波信号 做信号源 来同步测试
用定时器1的捕获模块来捕获频率周期 经过计算
用串口发送 采集的频率信息 到pc 用串口调试软件就可以很好接收  这样程序可以很简化 还很方便

我就是这样来写程序的

因为仿真器 太理想了 很多问题 无法真实地反映

你试试吧 ~~~~

网友:
采样后的数据,去除最大值和最小值,再取平均值,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多取几次频率,计算平均值,然后显示。

网友:
不要盲目去除最到最小值
最好先行比对一下 最大值 和 最小值 是否偏离上次的有效值很多
若不多 可以参与平均值计算
若很多 则认定为干扰信号 放弃之
^_^

网友(2013-05-22):
我正在用M16做频率计打个记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