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下有没有大功率防打火的继电器啊

楼主(2009-12-04):
公司要做大功率的遥控插座  功率最高2000w 麻烦了解的人推荐一下大功率防打火的继电器

我对继电器的一些参数不是很了解  知道的人不吝告知一下

网友:
固态继电器

楼主:
呵呵  也有考虑过固态继电器 可是体积大 价格也贵啊

网友:
浸油的继电器?

楼主:
3喽

有具体型号么?

网友:
复合开关,

网友:
很小的时候  家里把稻子磨成大米  去村里的磨米的地方,隐约记得 那个控制的箱子就是浸在油箱里的  控制柜里面都是油 。

网友:
油开关,很老了,找触点大点的吧

网友:
【7楼】 hnywx
积分:132
派别:
来自:
油开关,很老了,找触点大点的吧

----

不是油开关   也是按钮控制的

网友:
为何一定要用继电器呢?

网友:
可以试试空调上的压缩机的用的继电器,功率应该够了

楼主:
【9楼】 again

来自:        为何一定要用继电器呢?

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么?

网友:
可控硅就可以呀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