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SP430UIF仿真器(或用EZ430来改制),有多少朋友有兴趣【已上传材料列表】

楼主(2009-12-04):
我有MSP430UIF全套制作资料,并在原版基础上做了改进,采用的元器件除了EZ430上拥有的之外,只有TPS76601D可能难买点,其他元器件都是电子市场上容易购买到的,所以由EZ430来改制可能是最便宜的一种方法了。不知有多少朋友有兴趣自己改制UIF仿真器,我可以提供PCB空板,不过要收一定费用。如果焊接和元器件没有问题,一般焊好后基本上就可以使用了,而且这个仿真器支持烧熔丝的。

网友:
感兴趣,报个价先

网友:
taobao买一个才160,总比东找西找零件方便。
但如果楼主可以将MSP430UIF也99了,那就功德无量了。

楼主:
【2楼】 lwy86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难度较大,除非是大批量的生产才可能,晚上我把材料清单传上来你们自己核算下就知道了。

网友:
资料以前找过

网友:
这个我很早前就想做了,确实零件很难找。资料我以前在利尔达论坛上下了有。

楼主:
呵呵,现在只要有ez430的就可以自己改制了,我想大家都希望功能更齐全的吧,没有的话可能就要多花点钱了。

楼主:
材料列表已上传到楼主位。看来有兴趣的不多啊,现在手上还有18块空板,如果感兴趣的不多就算了。

网友:
俺是很感兴趣!

网友:
mark~ez430怎麽改呢?我手头有两个这个咚咚~

楼主:
将EZ430上的芯片等拆下来,焊接到UIF的PCB上,再补齐其他元件重新做成UIF仿真器啊。列表中后面的蓝色部分都是可以直接从ez430上拆过来的,这样做成的UIF功能齐但材料成本相对较低。

网友:
感兴趣,下来看看。

网友:
楼主怎么没动静了?直接说你的板子准备卖多少钱,合适的话就入一块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1751fd77c7f10418f1ee707d365ee935.htm
看来没多少朋友有兴趣,本来准备要的朋友多点可以便宜点处理掉的,现在看来只好罢了。

网友:
30元有点归,10元都有

网友:
上次利尔达送了个,笔记本没并口真不方便

网友(2010-01-27):
有没有 做过编程器的,能烧熔丝加密的。

楼主:
很久以前做过,其实UIF也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UIF这个东西贵就贵在芯片上,确实不好找,而且价格还很贵。还是淘宝150左右买个划算,省时省力

网友(2010-03-18):
我最近在着手改个最低成本的UIF, 准备把除了TUSB3410和MSP430F1612之外的芯片全部换掉。  UIF上面用TPS76601D完全是为了使后面的输出电压可调, 学习的话,基本上用不到这个功能。 可以换成其他的固定输出芯片。 至于里面电压的闭环检测电路,采用欺骗的手段跳过去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片简化的板子,只用了1612和3410 用的三极管驱动,省掉了昂贵的 松下继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片简化的板子,只用了1612和3410 用的三极管驱动,省掉了昂贵的 松下继电器

确实,那个松下的继电器确实很贵,而且还不一定能买到真的。我就买到过打磨的,内阻大,估计是AQY212等打磨成211的。后来买的那200只(包括上锡的),都让我退了。

网友(2010-04-18):
楼主还在做吗?还是做好了啊。我们可以一起做啊。

网友(2010-06-20):
求私聊。留个QQ,397891693,有兴趣的找我讨论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就是用76633替代了76601,但是仿真的时候老是提示
Fail to set Vcc,是不是闭环检测电路的问题。
请问怎么骗过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很早前就想做了,确实零件很难找。资料我以前在利尔达论坛上下了有。

请问到底有人试过了吗?我按这个布板和fw做出来的根本无法用

网友(2012-06-24):
先个试试下

网友(2013-12-18):
楼主的板子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