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屎”上搭棚[转贴]

楼主(2009-12-04):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56505
最近一台VC9205数显万用表出现了故障,表现为,所有的档位不管测量还是不测量都显示“-1”(数据溢出)

,由于该表里面的芯片是软封装的共有44脚,论坛上称“牛屎”

。该IC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这几日有空,先从外围电路查起,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点。后来发现这个IC 的外围电路与7106的外围电路极为相似。是否可以用7106来代替,仔细地查看液晶显示屏的相关脚,发现完全可以用7106来代替,只不过少了数据保持功能。找出与7106相对应的脚之后,将正输入端IN+与基准电压正端Vref+短接之后如果仪表正常的话,应该显示100.0但是实际上还是显示-1.说明,该牛屎不能用了。为了能顺利地替换7106,又测量了一下液晶屏后面的空间刚刚可以放下一个7106,(但是连IC插座一起就放不下了),马上动手进行替换,第一步把原先牛屎四周用小刀小心割开如图

贴上绝缘纸,然后用0.35漆包切成一段一段,每一根两端刮漆上锡,小心地焊好如图

,再把另一端焊到对应的7106上面如图

。再仔细地检查,无误后通电,该表修复

2008-12-28 08:46。最后在进行调试,用另外一只数显表200毫伏档,测量Vref+的电压,调整电位器使之100毫伏即可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武汉力源就有QFP44的7106,把表弄成这个烂样子太损失可靠性了。

网友:
原来牛屎也可以这样玩

网友:
您太有才了,,厉害!

不过我认为这种表趁早扔了买个FLUKE 的 ,

网友:
FLUKE性价比不高

网友:
直接上个贴片的7106不就完了

网友:
果然是 DIY精神

网友:
服了你了!~哈哈

网友:
PLCC封装7106连搭棚都省了

网友:
7106没有PLCC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