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负片绘法--提高雕刻速度

楼主(2009-12-04):
摘自  哈罗CQ火腿社区 ---yuhang :
1:按照正常的布线,先把 电路布通

2:然后在禁止布线层,把各个网络圈起来,当然圈起来的地方就是要保留的

3:将所有网络的名称都改成同一个,这个用全局修改就行

4:然后 整版敷铜

5:移除禁止布线层

网友:
谢谢。

还要设置好以下两个参数:

   1. 整板铺铜需要是实心的。
   2. 铺铜与走线过孔需要较大的距离,否则焊接容易短路。

到时我们会编写详细的文档。

楼主:
原贴地址: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t-217395.%C9%F1%B0%A1%A3%AC%CC%B3%A3%A1%20%20%20%B8%E6%CB%DF%CE%D2%20%D3%C3%CA%B2%C3%B4%C8%ED%BC%FE%BB%AD%D5%E2%D1%F9%B5%C4%CD%BC%B0%E5%A3%BF.html

网友:
雕刻速度会加快但是转化速度会很慢

网友:
然后在禁止布线层,把各个网络圈起来 什么意思?

楼主:
简单实例步骤如下:

网友:
LZ 说的是比较简单的板吧,复杂的板子,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A: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网友:
单面板可以考虑,双面板就免了。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一下。

网友B:
to 【10楼】 hl1200aa
双面当然也是可以的,我在之前怀表项目中画的一块板子

网友:
这个怀表很神奇。

网友:
有很高的实战应用

网友:
我也记号了

网友:
不错的方法,但板的元件密度较大时会比较麻烦,做负片所花时间可能比雕刻还要多

网友(2010-04-19):
mark.正在学负片画法。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有意思.谢谢共享!

网友:
这种方法操作起来比较麻烦,图纸维护起来也比较麻烦,试了试,电路板密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网友(2010-09-20):
很好的方法。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改起来麻烦,如果后面需要对某个网络做修改。
直接铺成地网络不就完了。

网友:
好思维,现在我们缺的就是创新啊!!

网友:
对无机酸大侠那板子背面的渐开线画法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是用几十段直线模拟的

网友:
引用图片【5楼】start00

网友(2010-12-20):
下次试下,顶楼主!

网友:
mark 负片画法

网友:
楼主怎么做到铜和全部覆盖焊盘的,为什么我的不能覆盖,而是四根线引出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无机酸,双面板怎么做成这样啊?

网友:
负片画法,学到了一手

网友:
用专用软件转化出“隔离刀路”更容易一点吧

网友:
是啊,直接铺铜也多不了几刀。

网友:
楼主怎么做到铜和全部覆盖焊盘的,为什么我的不能覆盖,而是四根线引出去的!
++++++++++++++++++
我在Protel中修改铺铜的连接方式就可以了.不知是否有帮助.

网友(2011-10-04):
想请教一下。负片画法一般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高速信号电路应该不适合这种画法吧?
是不是电源板用这种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
这怀表真漂亮啊

网友:
板子能够布到这样简直就是一门艺术

网友:
收藏了,有空实验一下。

网友(2011-11-22):
无机酸画的PCB找不到形容词了.

网友:
怀表板子  画的  很漂亮啊  学习下

网友(2012-01-06):
学会了,好漂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上所言“板子能够布到这样简直就是一门艺术 ”,顶一个!

网友(2012-07-04):
mark,负片画法

网友:
我在怀疑他们有专门的工具....

网友:
留住备用!!

网友(2012-09-21):
6楼图片很易懂  有时间试试

网友:
学习了,画简单的可以用这个方法,特别是电源部分

网友D:
请问楼主,如何把PCB上不同的网络名都改成一个。请指教~!谢谢

网友:
今天才知道啥叫负片绘图

网友E:
学习了,可怜的我是一个网络一个网络的铺铜,一个字累啊,

网友(2012-11-04):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
mark 不错啊 定标准级

网友(2013-03-26):
这个要试试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不错……

网友(2013-04-27):
正在学习.谢谢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10楼】 hl1200aa
双面当然也是可以的,我在之前怀表项目中画的一块板子

漂漂亮 赞

网友:
果然强大,学习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贴子好,收藏好,学习了。。

网友(2013-07-22):
引用 网友B:
to 【10楼】 hl1200aa
双面当然也是可以的,我在之前怀表项目中画的一块板子

很漂亮,能说说这是怎么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10楼】 hl1200aa
双面当然也是可以的,我在之前怀表项目中画的一块板子

mark mark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这么复杂,也是用负片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如何把PCB上不同的网络名都改成一个。请指教~!谢谢

挖坟贴,
但是我看了一下,其实没有必要改网络名的。
处理方法如下:

直接把keepout层复制到一个新pcb里,铺铜,网络名称无所谓,因为没有器件所以各个网络都是直接铺好的,然后把器件复制过来直接贴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可怜的我是一个网络一个网络的铺铜,一个字累啊,

继续挖,看上边我的回复,不用改网络,也不用一个一个铺铜。

网友:
方法不错!学习了。
1、敷铜的安全间距是多少呢?
2、还有敷铜后,最好把PCB从原理图更新一下 还原网络名便于检查,否则禁止布线层的圈画错了那PCB也跟着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负片法比较合适低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贴地址: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t-217395.%C9%F1%B0%A1%A3%AC%CC%B3%A3%A1%20%20%20% ...

负片法比较合适低频吧

网友(2013-09-11):
来的太晚了,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实例步骤如下:

PROTEL99 怎样用全局修改焊盘名成同一个名呢?我的没效果啊

网友(2013-10-20):
试了下,差点累死…

网友(2014-02-25):
负片画法,mark

网友:
这样做出来的还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