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实现收发信息的讨论

楼主(2009-12-04):
功能描述:    使用华为GTM900C无线模块,通过单片机AT89S52串口控制,制作两个同样的小装置,这里命名为A,B,实现短信息的相互收发功能。

    可以预先初始化一个信息到A和B的SIM卡中,该信息是字符格式的就可以了,假设信息内容为:10 ,如果A的单片机P1.0脚(平时为高电平)收到是低电平,这时A将信息10发给B,当B收到该信息时,B的单片机P1.3脚(平时为高电平)输出低电平。

    同样,当B的单片机P1.0脚(平时为高电平)收到是低电平,这时B将信息10发给A,当A收到该信息时,A的单片机P1.3脚(平时为高电平)输出低电平。

2.注:

        确保每次A,B相互发信息时,必须是对方发送的是10,只有收到对方的信息是10,单片机P1.3脚(平时为高电平)才输出低电平。

        信息内容也不一定预先存到SIM卡,如果能通过AT指令直接发也可以,以方便程序为主。

        发给对方的号码,可以预先初始化进去,也可以通过AT指令在程序中写进去,当然有其他的方法更好!

楼主:
实现以上功能,怎么以比较简单的程序完成。

目前我是先在SIM卡上存了一条信息,当需要发送时,利用AT+CMSS指令实现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指令来发送,记得有条指令 AT+CMGS=X,但是,我用计算机串口都没有测试成功过。不知道它是具体怎么操作。

另外怎么能检测到对方发过来了一条新信息,只要接收到 +CMTI  就可以了吗 ??期待苹果猫等高手过来指点

网友:
在SIM卡上存储短信,涉及到短信的存储管理,完全没有必要,直接将这些参数保存在单片机内,这样发送的时候就直接AT指令了,和SIM无关。短信的接收设置成AT+CNMI=2,2,0,1,0,这样收到短信模块会将短信内容支持输出到模块的串口,单片机只要监测这个信息就能收到短信。实际上这个东西和华为GTM900C无关,所有GSM模块都差不多的。

楼主:
恩 我也考虑过,就是如果存储到SIM卡中,还会影响正确性,万一有个垃圾信息,把这个位置给占用了,信息就会发错。另外,怎么实时等待新到来的信息,因为我这个如果收到另一方的对应信息,我要做处理的!

楼主:
在SIM卡上存储短信,涉及到短信的存储管理,完全没有必要,直接将这些参数保存在单片机内,这样发送的时候就直接AT指令了,
--------------------------------------------------------------------------------------------------------------
请问这个是用哪个AT指令啊

短信的接收设置成AT+CNMI=2,2,0,1,0,这样收到短信模块会将短信内容支持输出到模块的串口,单片机只要监测这个信息就能收到短信。
————————————————————————————————
这个怎么接收?

麻烦苹果猫 说详细点呵

网友:
希望你能去下载一下我那个“公开自己的做的GPRS/CDMA MODEM全部资料”的帖子里边源代码,应该在237楼还是273楼,那里关于短信的有你需要的全部答案,这个你要我现说,估计一时半会儿说不完。

我正在考虑是否办个培训班呢,每天回答同样的问题,现在很有心得啊,呵呵。

楼主:
恩 你现在可以无线通信中的领导者,希望有机会听你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