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极管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09-12-04):
我有一个高压电路, 需要用13001三极管来做开关,  我将180V高压,接负载, 再接到三极管的C端,  E端接地,B接控制信号,B我接了个5V的电压,串一个1.5K的电阻,  无法成功,  我接错了吗?

楼主:
没人帮我啊?  自已顶顶。

网友:
5V那一头接单片机脚?加个光耦吧,不加会死人的。
楼主接了什么负载?上图吧。

网友:
1300x系列的放大倍数很小的哦,一般在20左右

楼主:
我只是试三极管的接法, 所以, B没有接在单片机脚上, 只是接了个1.5K的电阻, 然后, 直接接到5V的电源上了。     C接的是负载,一只辉光管。  E接地。

楼主:
还是发个图上来。

网友:
不成功,那成什么了?

楼主:
灯不会亮啊,  不接三极管, 直接接地是可以亮的啊。

网友:
可能是13001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看看13001集电极最大能流多少电流,然后重新选择辉光管的限流电阻。如果把它短路了都还不亮,那肯定是13001不够用了。
以上纯属梦话,出了人命不负责任。

网友:
另外,这样接是不是要好一点?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是按以5楼图接的,一定能亮.

如果不亮,看看你的管子是好的还是坏的,极性接对了吗!

楼主:
看来是我买的这批三极管有问题, 由于我的万用表没有测量三极管的档, 所以, 只能用网上教的方法测了一下, 查手册,13001应该是NPN型三极管,    用黑表笔接b,红笔接另两个,应该电阻较小才对, 但我测的情况不是, 如果我用黑笔接在某个脚上, 用红笔去接另两个脚, 不会同时有两个较小电阻, 只有用红笔接某脚, 用黑笔接另两脚时, 才会同时有两较小电阻, 看我这买的这批“13001”应该是PNP型的。

网友:
指针万用表欧姆档黑笔输出是正,你看到的方式是针对指针万用表的。
数字万用表红笔输出是正,你用的是数字万用表吧?13001会有PNP型?

我觉得你只是管脚没弄清楚。

楼主:
我用的就是数字表, 看来是我搞错了, 谢谢楼上。

网友:
管子的脚没有弄清楚?

楼主:
就是没搞清楚, 我买的这批和网上找到的datesheet里说的不一样

网友(2010-04-12):
楼主请说下最终结果.